[實例分享] DIY磁磚空心 低壓灌注

楼主(2017-09-16):
家裡廚房浴室遇磁磚空心膨鼓
是很常見尤其冬天時候
磁磚霹啪作響更是驚悚
一陣爆裂聲磁磚就大肚了
經過幾年的抗戰,了解到預防勝於治療
平常要經常對磁磚敲敲打打
檢查一有空心就要處理,要不然等到鼓爆了
就非得打掉重練,還要到處找同樣式顏色磁磚修補
碎屑到處飛,地板掃整年還清不乾淨
至於發現磁磚空心要怎辦
這功課做了一陣子,試過鑽洞灌水泥效果很差
也用過灌模型的AB膠,效果還可以但滲透不佳
後來找到專用來低壓灌注琥珀膠終於稿定
牢固效果沒話說就是味道嗆
兩桶混合比例2:1

配合灌注針筒(一般醫療針筒) 3.2mm萬用水泥鑽

針筒末端砂紙稍磨一下讓它可插入3.2mm孔洞

準備幾支肉串竹籤,塞灌注孔用

在空心的磁磚邊縫鑽孔

順便貼上尿袋以防漏尿

開始調膠灌注,灌到漏尿為止,再用竹籤包紙膠帶塞住孔洞

約8小時後拔竹籤,糊上水泥封孔

网友A:
大工程呀!

空心應該是當時水泥比例或施工不確實,我家浴室磁磚40年了還穩在。
不貼磁磚 抹平拋光 也是蠻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呀!

空心應該是當時水泥比例或施工不確實,我家浴室磁磚40年了還穩在。

施工工法確實非常重要
這幾年強度地震頻繁,也是考驗

网友B:
先生....您這個都是治標不是治本的方法.... ....葉坦克博士.[博學多識]..所提出的這個......[不貼磁磚 抹平拋光 也是蠻好看.] 才是真正解決之道!

首先你要考慮的事! 請問為什麼? 瓷磚為突出來? 那是因為外牆漏水?....如果不容易抓漏的話.....乾脆把所有的瓷磚拿掉...直接露出水泥的顏色然後加以拋光....也不用油漆因為他也是會剝落的...嫌難看可以塗防水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呀!

空心應該是當時水泥比例或施工不確實,我家浴室磁磚40年了還穩在。

大哥舉的例
是立面瓷磚空洞補救

若遇地面瓷磚出現空心問題
同法仿效,不知效果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舉的例
是立面瓷磚空洞補救

若遇地面瓷磚出現空心問題...同法仿效,不知效果如何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若遇地面瓷磚出現空心問題...那就只好用AB膠的方法來來補救了.

同理可證: 就是樓主的壓灌注琥珀膠或者是AB膠方法....適合用在地面上或者是不漏水的地方使用. 本人 比較喜歡用AB膠...因為它的硬度強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生....您這個都是治標不是治本的方法.... ....葉坦克博士.[博學多識]..所提出的這個......[不貼磁磚 抹 ...

浴室廚房完全不貼磁磚,相較有貼磁磚在比例上較少
佛心施工的師傅,還是會有潦草的時候
瓷磚空心與外牆漏水,某些情況是因素之一
但沒有絕對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舉的例
是立面瓷磚空洞補救

家裡地板是大理石 空心鬆動
灌注後非常牢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舉的例
是立面瓷磚空洞補救

地面磁磚建議打掉重來,反正都能自己做 而且浴室地板通常不大。

地板踩來踩去 用補的好像不太恰當 市面上有賣"乾拌混凝土" 俗稱"包仔土"
是一種加水攪拌就能用的水泥,適合粗胚 粉面 磁磚工程,快速又方便。

不然地板用水泥拋光也很好看呀 好像也能上顏色...
網路有一篇文章是客廳沒錢裝潢 只好用水泥拋光,弄好後也是很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浴室廚房完全不貼磁磚,相較有貼磁磚在比例上較少
佛心施工的師傅,還是會有潦草的時候
瓷磚空心與外牆漏水 ...

如果是浴室的話...就完全不一樣了...就是師父師不好 還有水泥防水不夠.....

對不起...可能我搞錯了...因為美國的浴室並沒有全部只有局部的貼瓷磚...大部分的牆壁其實就是石膏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生....您這個都是治標不是治本的方法.... ....葉坦克博士.[博學多識]..所提出的這個......[不貼磁磚 抹 ...

>首先你要考慮的事! 請問為什麼? 瓷磚為突出來? 那是因為外牆漏水?

像廚房在內牆也是會大肚子啊,這裡的內牆意思就是廚房旁邊還有另一房間,房間的另一面才是外牆,這個很可能是施工問題,還有地震加劇.

网友:
[...家裡地板是大理石 空心鬆動....灌注後非常牢固.]...那都是暫時的  最好是全部敲掉.......再重新鋪過....

[...磁磚霹啪作響更是驚悚  一陣爆裂聲磁磚就大肚了]..........最好.....最好...是再買過一間新的鋼骨大樓的房子...  地震的安全係數也比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磁磚建議打掉重來,反正都能自己做 而且浴室地板通常不大。

地板踩來踩去 用補的好像不太恰當 市面 ...

打磁磚有工具是沒什困難
為了客廳裡兩三塊大理石地磚鬆動
動用機具搞得整屋烏煙瘴氣
想到整個人都沒精神了
用灌注方式就鑽幾個孔打個針收工
方便不少

网友:
謝謝提供一篇維修實例,建議能把頭像補上,圖片解析度也能在1024之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浴室的話...就完全不一樣了...就是師父師不好 還有水泥防水不夠.....

對不起...可能我搞錯了... ...

浴室不可能也不該用石膏板,因石膏板遇水會變型,應該是矽酸鈣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浴室不可能也不該用石膏板,因石膏板遇水會變型,應該是矽酸鈣板

不是..矽酸鈣板.....浴室真的都是石膏板.. ...再漆防水漆或貼部份的磁磚..... 我有打開檢查過....

石膏板是由石膏和軟礦物等成分壓縮在厚紙板之間製成的一種建築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磁磚有工具是沒什困難
為了客廳裡兩三塊大理石地磚鬆動
動用機具搞得整屋烏煙瘴氣

兩三塊大理石地磚鬆動 ...動用機具搞得整屋烏煙瘴氣..想到整個人都沒精神了...用灌注方式就鑽幾個孔打個針收工.....

好加在................謝謝分享.....你可以去寫作....恐怖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浴室不可能也不該用石膏板,因石膏板遇水會變型,應該是矽酸鈣板

38老師說的沒錯是石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三塊大理石地磚鬆動 ...動用機具搞得整屋烏煙瘴氣..想到整個人都沒精神了...用灌注方式就鑽幾個孔打個 ...

1990年老片子"從地心竄出"第一集看過沒
朋友晚上撥著這影片正緊張時
客廳地板在眼前突然隆起一條2米長~
嚇得連驚叫10秒有餘,滿腦出現"天國將近"
當轉述給我聽時,我也連笑10秒有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矽酸鈣板.....浴室真的都是石膏板.. ...再漆防水漆或貼部份的磁磚..... 我有打開檢查過....

真的耶台灣浴室都用矽酸鈣板沒上防水漆,用一些壓條收邊
矽酸鈣板的優點: 防火、耐燃、無公害 防水、抗潮、不下陷、不變形 熱傳性低、隔音、隔熱 不生靜電、不生粉塵、無落塵 ...,有些不肖商人會偷料用

氧化鎂板的缺點: 膨縮率大,板材結合處的批土易裂開。 不吸水,表面會結水珠並留下水痕。 表面油漆易變質變色,鐵釘易生銹並透色至表面

网友E:
矽酸鈣板也是會吸水的
浴室天花是會用矽酸鈣板
牆面部分大多還是用 水泥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矽酸鈣板也是會吸水的
浴室天花是會用矽酸鈣板
牆面部分大多還是用 水泥板 ...

saltbb大 對印像應該是會吸水,也會吐出水氣,但不會變形,刀具損耗大

网友:
我家浴室是用南亞塑膠天花板
使用沒問題好整理

网友F:
琥珀膠,環氧樹脂(Epoxy),AB膠 不是同一類的東西嗎?

网友G:
磁磚膨鼓主要並不是磁磚的問題,而是水泥底層的問題,
修補磁磚膨鼓最好是用有彈性的膠類,可用水性彈性防水漆,

一般低壓灌注環氧樹脂的針筒還要套橡皮圈,
若要灌進去,也一樣用彈性防水漆黏即可,應該不必用到低壓灌注的環氧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琥珀膠,環氧樹脂(Epoxy),AB膠 不是同一類的東西嗎?

顏色呈琥珀色故名 琥珀膠
AB膠=本膠+硬化劑
琥珀膠是環氧樹脂+未知配方 也屬AB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磚膨鼓主要並不是磁磚的問題,而是水泥底層的問題,
修補磁磚膨鼓最好是用有彈性的膠類,可用水性彈性防水 ...

居家DIY 當然是輕鬆玩才是樂趣
要舞大刀先練身體

网友H:
謝謝分享!我家的牆壁磁磚空心膨鼓,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分享!我家的牆壁磁磚空心膨鼓,有救了!

空心絕對有救
膨鼓不一定救得成
救膨鼓需要一點技巧
但肚子難縮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