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如何製造 - 氣動衝擊扳手

楼主(2017-09-17):
因為我一直不知道修輪胎店面....怎麼都一直發出那種...撲知...撲知....的聲音!

我自己有氣動工具....沒想到裡面的構造就像一個偏心軸的風車.. ....它是如何製造 - 氣動衝擊扳手....How It's Made - PNEUMATIC IMPACT WRENCH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eLjMYlUz4

這個牌子的名字叫做SNAP ON是我們這裡修車的人都最喜歡用的工具....

网友A:
[都一直發出那種...撲知...撲知....的聲音!]

你是片子看太多哦!!!!

是[啪~啪~啪~啪~啪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直發出那種...撲知...撲知....的聲音!]

你是片子看太多哦!!!!

在痞酷應該是錫煙焊油吸太多

火熱的烙鐵,碰到膏狀的就『滋~滋~』,裊裊白煙緩緩上升,啊…忘記開抽風機了

旁人似乎會說『好有療…』,聽到這邊就要巴頭了

网友:
修車用這種工具在台灣算高檔工具

网友:
電鑽用電,
氣動用空氣,
氣缸旋轉帶動葉片,
扭力大.

以前美國 渦馬的氣動工具,
是台灣工廠做的,
現在應該是大陸.
但耐用度不好.

网友B:
那組偏心機構叫汽缸組,汽缸軸有分4,5,6葉片,從前蓋進氣,後蓋排氣。
葉片材質以電木居多,與葉片間隙為0.005~0.01mm,如果要求出力良好者,會在葉片與汽缸軸的溝槽間,加裝壓縮彈簧。
衝擊軸的帶動,區分Pin hammer,Twin cam.......

网友:
應該是福~~~~~~福~~~~~~~~噗嚕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組偏心機構叫汽缸組,汽缸軸有分4,5,6葉片,從前蓋進氣,後蓋排氣。
葉片材質以電木居多,與葉片間隙為0. ...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用電木? 有的PC版就是用電木做的....電木不是很容易磨損跟會折斷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用電木? 有的PC版就是用電木做的....電木不是很容易磨損跟會折斷嗎? ...

電木,有良好的機械加工特性及毛細孔現象,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在光滑的汽缸壁及前後蓋中,形成良好的耐磨性。
氣動工具的潤滑保養,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在進氣的快速接頭加裝潤滑用的油杯,提供自潤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木,有良好的機械加工特性及毛細孔現象,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在光滑的汽缸 ...

你今天起得最早.. ...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一解釋我馬上就明白了..... ....謝謝你. 所以氣動工具特殊的潤滑油很重要!

另外再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要用氣動工具? 因為要空氣壓縮機所以說有點麻煩..不是會說聽那聲音...聽得很爽吧?...現在很多電動工具也可以有這個衝撞的功能! 扭力也不會輸氣動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今天起得最早.. ...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一解釋我馬上就明白了.....  ...

電動機馬達的扭力要大於氣缸、是不是要很大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今天起得最早.. ...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一解釋我馬上就明白了.....  ...

氣動工具是以前留下來的東西......因為當時馬達工具的馬達沒有那麼強.....

現在就沒有必要一定要用氣動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動機馬達的扭力要大於氣缸、是不是要很大顆???

以前是如此,現在不是了.....

因為人造磁鐵的進步,使得人造磁鐵的磁力大躍進.....現在電動機馬達的扭力比以前大很多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氣動工具是以前留下來的東西......因為當時馬達工具的馬達沒有那麼強.....

現在就沒有必要一定要用氣動 ...

謝謝您...但是您的解釋我並不滿意.........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容易控制壓力吧? 因為工廠很多還是用氣動工具? 但是機械手都是步進式馬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今天起得最早.. ...利用電木的毛細孔特性,加以浸油,取得潤滑效果....一解釋我馬上就明白了.....  ...

使用氣動工具,通常有幾個考慮,例如相同體積下,氣動工具比電動工具,有較大的扭力比。
某些工作場所,忌電氣及火花,就需要氣動工具,例如氣動風扇,用在有油氣或怕引發火災的通風作業。
氣動鎬比電動鎬有力,但是電動鎬勝在都會區的動力取得方便,然而附加內燃機的氣動鎬在野外或山區,就贏得機動性及大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氣動工具,通常有幾個考慮,例如相同體積下,氣動工具比電動工具,有較大的扭力比。
某些工作場所, ...

謝謝老師....一解釋我完全明白了.

忌電氣及火花,就需要氣動工具...............例如在地下深處採礦或者是採鑽石的人...

修輪胎店使用很多氣動工具...是因為它反正也有一個直立式大型空氣壓縮機要來充輪胎的氣...所以不用白不用...

我自己有空氣壓縮機還有氣動工具...但是我不怎麼喜歡去用因為滿麻煩的....但是氣動工具有一個優點就是...氣動工具長時間使用下, 並不會發熱...一般的馬達長時間使用下會熱到很燙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一解釋我完全明白了.

忌電氣及火花,就需要氣動工具...............例如在地下深處採礦 ...

老師,不敢當,只是提供拙見。
氣動工具的優點是大扭力及大行程,電動工具容易取得的動力來源,各有所長,需要性,因地因人而異,無需強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電動機馬達的扭力要大於氣缸、是不是要很大顆???

不一定要很大顆喔!
採用行星齒輪,齒數比4:1,再3段減速,可以提高64倍的扭力比,當然要扣除因為減速的動力損失。
動力損失可以藉人字齒輪減少。

网友:
現在好的充電式電動工具也有很大扭力只是很貴一隻好幾萬
現在修車也慢慢由氣動轉成用電動工具了
尤其拆十字螺絲釘基本都改成電動作業
但是大棵螺栓還是用氣動的多.因為電動工具一次壓到底有可能螺栓會斷掉.我在修車現場看過斷掉的.也因為不熟悉工具使用.年輕一代基本都接觸電動工具.所以以後會用電動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很大顆喔!
採用行星齒輪,齒數比4:1,再3段減速,可以提高64倍的扭力比,當然要扣除因為減速的 ...

4x3=12  ?    4的3次方=64  想了天才了解 .....還以為....老師...數學要重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4x3=12  ?    4的3次方=64  想了天才了解 .....還以為....老師...數學要重修..... ...

美國的長途巴士,常自備拆換輪胎的氣動衝擊錘,每分鐘轉速只有1~1.5轉,但是扭力很大。
它的設計就是5段減速,並且使用模數2.5的轉位正齒輪,耗氣量大約5~7cfm,超猛的。
ps:長途巴士,配置小型空壓機,是常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