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61 309AX 主機板 577067-001開機無螢幕、無VGA輸出。求電路圖

楼主(2017-09-17):
主板daoop8mb6d0 rev d
目測無零件燒毀,主板想先打阻值再測電壓3V、5V等電壓確認無短路、擊穿後重燒BIOS

网友:
DA0OP8MB6D0
惠普CQ61 OP8 AMD DIS.pdf (1.35 MB, 下載次數: 45)
點位
看看是不是這張
先測量CMOS電池有沒有電 或把CMOS電池拆下來幾分鐘再裝回去 看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協助,CMOS電池有電,拔掉電源,反裝CMOS電池約10秒在正裝一樣無畫面無VGA輸出,晚點打完阻值測電壓後貼上結果,等BIOS寫入器到在重燒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