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 MIT傳統磁感鐵芯線圈式變壓器50W

楼主(2017-09-17):
補充內容 (2017-9-17 04:53 PM):
長9.3CMX寬6.2CMX高5.7CM  (含固定座孔距8.1CM 孔直徑4MM)
不含固定座(長6.8CMX寬6.2CMX高5.7CM

補充內容 (2017-9-17 05:05 PM):
1顆900g
二手 MIT傳統磁感鐵芯線圈式變壓器50W
展開

二手 MIT傳統磁感鐵芯線圈式變壓器50W

商品類型:
二手商品
剩餘時間:
成交結束
20.00 元

网友:
早期投射燈好像都用這一種

网友(2018-05-02):
這個有到4A?

网友A:
看到圖我第一件想到的是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然後有個疑問
兩顆串聯後,可以改220v輸入,12v 24v 雙輸出,或 12v 電流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圖我第一件想到的是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9538-1-1.html

應該是吃不住這樣大的電流!

网友B:
50W說的是以交流110V算,所以電流僅0.4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W說的是以交流110V算,所以電流僅0.4A吧~

一般在算功率時,不是都算輸出端嗎?不計算磁損、鐵損,輸入功率等於輸出功率,所以輸出端約有12V/4A的電流。很久沒算了,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50W如果是輸出就6A了, 只是不曉得他指的是輸出還是輸入

网友C:
用兩個獨立的變壓器串聯,輸入端是可以,兩個110V的串聯可以輸入220V,但輸出端要並聯恐怕會有問題,首先是兩個變壓器的EI、初級跟次級的圈數要一樣,並聯時電流方向要對,還有就算是都一樣,製作的條件不同也可能會有問題,現在沒有環境測試了,可否請W大測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兩個獨立的變壓器串聯,輸入端是可以,兩個110V的串聯可以輸入220V,但輸出端要並聯恐怕會有問題,首先 ...

你說的沒錯
兩個串在一起的輸出不能並聯啊

四顆就可以
像電池一樣,二串二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兩個獨立的變壓器串聯,輸入端是可以,兩個110V的串聯可以輸入220V,但輸出端要並聯恐怕會有問題,首先 ...

兩個同規格變壓器輸入最好不要串聯,除非兩個變壓器輸出電流都一樣,否則兩個變壓器輸入電壓會不平衡,負載重的那顆輸入電壓會降低,負載輕的那顆會分到較高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