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面盆三孔龍頭換新

楼主(2017-09-17):
不久前洗臉後水龍頭不容易關緊,發現是方形轉軸快折斷了,換上以前拆下的故障品零件,繼續使用。

最近又注意到開關水時越來越澀,便想要換掉整個陶瓷軸心。結果軸心殼部卡在裡面不好拆下,畢竟用了十幾年,也算值得了,索性換個新的。

上一次的故障情形

醜醜的故障品

底座是三孔式

新品使用前

美美的開始

网友:
BECOOL2014
有機會且不怕麻煩的話
試試網拍找陶瓷軸心總成來換
看到蠻多規格件可挑選

网友A:
換新換新..

不過舊的用檸檬酸泡一泡像新的,
我也是換陶瓷軸心總成,
不過是在水電材料行買的.

网友:
我之前常在回收場收到很新的龍頭
救了無數的龍頭
但久了會無感
因為救不完
除了龍頭的出水頭(現在很多改為塑膠製品)
基本上龍頭不會壞

网友:
修或換不是很大問題, 難的是要用到一些特殊的工具, 那才惱人!

网友:
之前買零件加工具的錢有給它算一算,還是直接更新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OOL2014大
有機會且不怕麻煩的話
試試網拍找陶瓷軸心總成來換

很清楚的資料,以後要換陶瓷軸心就容易選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新換新..

不過舊的用檸檬酸泡一泡像新的,

東西都沒丟,可以清理,換個零件,有機會再上線服務。

楼主:
水龍頭主設備還容易購買,配件有時就不知如何搭配。

這次也替換上以前剩餘的二個墊圈,以前買中空三角圓錐形橡皮墊,壓了半天,才鎖到不漏水,和網頁上看到的平面式墊圈很不一樣。

換墊圈的位置

拆下的圓錐形墊圈,已經變形

網頁的平面式墊圈

网友:
這壓接軟管本身就已經壓接橡膠墊片了.
應該不需要再墊橡膠墊片 ???
這張圖怪怪的

网友:
我只知道拆,就很麻煩了,拆了兩個,就不試了,

网友:
嗯....很好很好.....很多人用久了都直接換新龍頭

网友C:
比較難更換的其實是廚房的水龍頭... ...因為空間很小還要用特別的一種鉗子.
這個工具我有..啊.

但是現在新型廚房的水龍頭直接從上面..用六角螺絲直接就鎖上去...非常的方便.
用送的六角扳手...全部的安裝就完成了.
安裝都從上面...很方便.
水龍頭可以把起來澆水...是用快速接頭...插進去就好了.
重錘用扣的沒有螺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較難更換的其實是廚房的水龍頭... ...因為空間很小還要用特別的一種鉗子.

這個工具我有..啊.

商人有看到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COOL2014大
有機會且不怕麻煩的話
試試網拍找陶瓷軸心總成來換

一個多月前我是直接拆心去買
店員直接拿給我
不用三秒就知規格一分鐘後就結帳
有些東西要換專門賣水電用品內行到不行
一般消費者不用常去記規格因為下次會用到是好幾年後

网友:
工具除了逼陶瓷軸心的那顆螺母比較麻煩 . 其他的大多一支活動板手就搞定

至於變形的止水皮去一般水電行或空油壓店都很好買

网友D:
請問各位,在水電行買陶瓷軸心一個大約是買多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COOL2014大
有機會且不怕麻煩的話
試試網拍找陶瓷軸心總成來換

最近幫鄰居換兩個都是40mm 矮腳,單價75元號稱日本牌,分別廚房與臉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各位,在水電行買陶瓷軸心一個大約是買多少錢?

網路買40mm 矮腳,單價75元號稱日本牌,運費60

网友E:
水,我的是水龍頭整根會轉動,鎖不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水,我的是水龍頭整根會轉動,鎖不緊

1.單支 立栓上套止滑橡膠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
2.將 立栓出水口轉到三點鐘位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用手或魚尾鉗,適度鎖緊。
3.適度鎖緊 更緊 : 下套華司鎖上螺絲(用手或魚尾鉗 頂住)  再把立栓出水口轉到六點鐘位置。
不夠緊重複2.3動作。

网友:
折廚房水龍頭 , 看到廚房內部搬遷東西頭大, 折裝頭更大... 請人更換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水,我的是水龍頭整根會轉動,鎖不緊

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單支 立栓上套止滑橡膠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
2.將 立栓出水口轉到三點鐘位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用 ...

感謝大大詳細教學
我試試看再回報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單支 立栓上套止滑橡膠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
2.將 立栓出水口轉到三點鐘位置,下套華司鎖上螺絲。用 ...

感謝大大提點
再次檢查真是塑膠跟金屬墊片裝反了
導致金屬跟瓷器無法密合
反過來就可以鎖緊了
耶 解決了一個惱人的老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對??

對我豬腦
沒察覺墊片的位置錯了
大大的簽名檔
跟我最近好像
持續進修跟大家學習

网友:
對我豬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我豬腦
沒察覺墊片的位置錯了
大大的簽名檔

學習中ㄝ,
我常常拆壞物品,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有問題可以P照片上來,
大家都可以幫忙..
你的水龍頭我家拆好幾次,
大概的問題我遇過,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