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5-473G 電池無法充電

楼主(2017-09-17):
廠牌 ACER

機型 V5-473G

狀況 : 無法充電

附上隔離電路 IC 電壓 -- 可否看看哪出問題

補充內容 (2017-9-18 12:06 AM):
已完修

网友A:
輕薄筆電要注意有些機殼有一支螺絲要鎖上(或有一個小開關壓住)才會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輕薄筆電要注意有些機殼有一支螺絲要鎖上(或有一個小開關壓住)才會充電

因沒用電池可開機 -- 插上電池也插變壓器 -- 會有答答答怪聲有短路感覺 -- 量測都沒短路現象

pc132 有燒毀的現象 換掉了 -- pu14 (BQ24737) 也換過

你說有小開關沒錯是 SW6 - BATT_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沒用電池可開機 -- 插上電池也插變壓器 -- 會有答答答怪聲有短路感覺 -- 量測都沒短路現象

pc132 有燒 ...

在硬碟旁邊有一個開關壓下才會充電 沒主板圖不確定是不是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硬碟旁邊有一個開關壓下才會充電 沒主板圖不確定是不是這台

附上線路圖--重點是上電池加變壓器會有 答答答 聲 電流一直在跳變 就是找不到問題

ACER V5-473G-Quanta ZRQ r3A.pdf

1.02 MB, 下載次數: 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上線路圖--重點是上電池加變壓器會有 答答答 聲 電流一直在跳變 就是找不到問題

BQ24737第10腳檢查一下應該要有0.9左右的電壓
我看錯圖了 所以現在先檢查那個開關 單用電池可不可以開機 還是電池已經沒有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737第10腳檢查一下應該要有0.9左右的電壓

10 腳目前有 0.8V -- 剛有壓著那 SW6 開關 量測電池有充電的 現象 --放掉 SW 放電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 腳目前有 0.8V -- 剛有壓著那 SW6 開關 量測電池有充電的 現象 --放掉 SW 放電很快 ...

那不充電有可能是那個開關有問題先清潔那個開關 壓下開關那個答答答聲音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充電有可能是那個開關有問題先清潔那個開關 壓下開關那個答答答聲音還在嗎 ...

有測過那開關好的

跟你說那聲音不見了--我又按到 SW8 竟然答答答聲音不見了

充電燈亮起了

好像正常了 -- 組裝看看

目前進不去系統 還在掃描硬碟

楼主:
已用另一顆 HD 再灌驅動 -- 電池也顯示在充電中

現在筆電小開關還真多 兇手 下圖

充電中

充電中

BQ737 + 1U/16V

BQ737 + 1U/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用另一顆 HD 再灌驅動 -- 電池也顯示在充電中

現在筆電小開關還真多 兇手 下圖

BQ24707/737/727/07A 這樣你就多一顆充電芯片的腳位電壓 以後就比較好判斷
所以現在修筆電一定要組裝到最後尤其是輕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Q24707/737/727/07A 這樣你就多一顆充電芯片的腳位電壓 以後就比較好判斷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