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ASUS P8Z77-V LX 開機BIOS顯示 12V電壓偵測異常維修

楼主(2017-09-17):
這片是同行客戶不要的主板...含CPU..RAM
朋友覺得回收太可惜了,叫我幫他修看看

主要的故障問題是開機過BIOS檢測是會顯示12V電壓異常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12V電壓,主板偵測到15V,故報錯誤

同行一開始以為是POWER問題,但換過後情況相同。
網路滿多人有同樣問題,大多是教人更新BIOS看看,或是關閉電壓偵測。

我們先來看看...是哪個零件在偵測POWER各部位供電

從點位圖來看,I/O NCT5535D 的第50腳是12V電壓的檢測腳位,知道後接下來就好處理了

檢測電壓是12V經過上接電阻11K和下接電阻1K

之後得到的電壓正常應該在1V

不過...實際上偵測異常了...電表所量到的實際電壓是1.26V

來看一下..上拉電阻...2.37K...正確應該是11K

下拉電阻正常~1K

接下來..就直接把上拉電阻換掉...

換掉後的電壓為1.1V~~還是高了一點

但開機不會報錯了...因為我找不到11K的電阻...只好先用10K的代用,所以電壓還是有點高13V
不過使用起來都正常,這部份下次有叫料再來換吧!!

好久沒發文了...@@"

网友:
很好的維修範例 很多人都有這個電壓偵測異常問題
有這個範例就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上拉電阻...2.37K...正確應該是11K
電阻變小應該是機會較小
一般不是會變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電阻...2.37K...正確應該是11K
電阻變小應該是機會較小
一般不是會變大嗎 ...

其實..要拆下來量比較準...不過那顆被我甩一下不見了@@"

网友:
很好的維修範例,收藏

网友B:
那顆電阻尺寸似乎比一般小?

网友:
讚~配合點位圖與電路分析,很有條有理。

感謝水大分享。

网友C:
修主板没有點位圖真的很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没有點位圖真的很想哭

讓我想到一個成語:瞎子摸象。

追線路追到死...

有經驗的師傅可能就憑藉著經驗,很快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電阻尺寸似乎比一般小?

貼片電阻有分很多種規格~
目前這片維修的是0402的~

网友:
好專業 !!
而且照片拍的超棒,
謝謝分享 !

网友:
恭喜完修,詳盡的解說,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貼片電阻有分很多種規格~
目前這片維修的是0402的~

這我知道~~只是發現現在板子有開始用更小尺寸的趨勢,維修上很不好操作阿~~
一飛掉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知道~~只是發現現在板子有開始用更小尺寸的趨勢,維修上很不好操作阿~~
一飛掉就找不到了... ...

所以...準備幾種size的樣品本..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準備幾種size的樣品本..就方便多了!

好專業的庫存零件,
歡迎回來發表維修文,
維修及解說很詳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顆電阻尺寸似乎比一般小?

英制0402就搞得快要哭了,0201,01005,008004根本不是人類能做的差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制0402就搞得快要哭了,0201,01005,008004根本不是人類能做的差事了!!

這手機常用..我看到也是放棄!

网友:
哇,高手在人間。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制0402就搞得快要哭了,0201,01005,008004根本不是人類能做的差事了!!

我鑷子頭都快比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