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one 721 不過電,不開機,求bios

楼主(2017-09-18):
1.型號:ACER aspire one 721
2.目前不過電
3.想先試刷bios,感謝!

网友A:
ACER 官網就有了
https://global-download.acer.com ... 5&Step1=NETBOOK,%20CHROMEBOOK&Step2=ASPIRE%20ONE&Step3=AO721&OS=ALL&LC=zh-cht&BC=ACER&SC=TWN_1#_ga=2.106640771.1473943025.1505703636-1712127167.14941762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 官網就有了
https://global-download.acer.com/GDFiles/BIOS/BIOS/BIOS_Acer_1.18_A_A.zip?acerid=634 ...

感謝!原來acer的bios,可直接用官網的…感恩…

楼主:
獅大,官網這個,只有2mb,不是4mb的,因為法開機,可直接燒錄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官網這個,只有2mb,不是4mb的,因為法開機,可直接燒錄嗎?感謝您!

你有備份BIOS嗎傳上來

補充內容 (2017-9-18 05:42 PM):
網路上都2MB的 不清楚你的是否有被維修過 被調包 所以要傳備份的上來看看

网友:
AMD架構?
官網應該可以直接刷,確定是2M的,
你的bios ic型號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