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前輩們,圖中的SMD 168PIN IC型號

楼主(2017-09-18):
圖中大顆IC上面標示
DF7050F20V
SJ0737
BJ03435
這三組我有GOOGLE,卻找不到IC與PDF檔,是否是我搞錯方向了,請前輩們幫忙解答,感謝

网友:
嗯,大胖不想潑冷水,
但某些特製品或是保密協定,
就會讓你谷他千遍也尋不遍!
有待神人開釋囉!

网友:
可能remark過... 只有那家廠商才知道. 增加破解難度用的

因為只要知道IC廠家跟型號, 就可以用迷之手法讀取裡面資料XD

楼主:
瞭解,感謝前輩們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