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BenQ SK3742 IR搖控接收

楼主(2017-09-18):
酷幣或新台幣皆可,盡量酷幣 因為上課回來郵局都關了 無法匯款。感謝!

目前症狀 : 原遙控已遺失 用萬用遙控器無法遙控開機 按電視機身按鈕可以開機

网友A:
我的是聲寶的電視,我也是拿來當螢幕用,只是原廠的遙控器要切換輸入來源只能按順序切換,我也去買了一個萬用遙控器,它可以直接切換輸入來源,但是也一樣只能關機,電源剛關閉時是可以打開,但是一段時間後就打不開了,後來發現有三種電源模式,一是電源關閉後立即關機,二是電源關閉後短時間後關機,三是電源關閉後不關機(等同待機),在第三種電源模式時就可以用萬用遙控器開機,你看看是不是有相同的電源模式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聲寶的電視,我也是拿來當螢幕用,只是原廠的遙控器要切換輸入來源只能按順序切換,我也去買了一個萬 ...

目前是完全無法遙控 包括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完全無法遙控 包括開機!

有的萬用遙控器不一定能開全部的電視機,我是買這一種的,給您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萬用遙控器不一定能開全部的電視機,我是買這一種的,給您參考一下。

好的,感謝提供資訊

目前已買到IR遙控接收,等周六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