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RODIGIT PAL-200 直流電子負載故障維修

楼主(2017-09-18):
前幾天看到pmerw大有PO出售一台故障的PRODIGIT PAL-200
直流電子負載 4 Channel
毫不猶豫地把她買了下來XD 立馬興沖沖的跑去抱回來

研究及檢查了一下 CH1 CH2 都是低阻抗的情況而且表頭有電壓並非為0
CH3 CH4 皆有發現 表頭數字異常跳動.

受不了啊 直接拆機!

目測CH4 的機板有爆電容的情況

直接把一整個CH1 卸下來

恩....這機器有年紀了!
電源板

按鍵板

主機板

驅動板

痾~ 我發現 電容都有脫皮現象 隨便抓一顆電容起來檢查
新隊友 ESR表 量測 50V 10uf 的電容器 ESR 居然有 68歐姆XXD 心想大概整片的電容都掛了
不用一個一個去量了....全換! 可是有4個通道耶 換電容也會換到手軟XD

老隊友 容量僅剩 3uf

整理老機器的奧義! 有高人指點灰塵會壞掉 要換新的灰塵!
浸豬籠
使用特殊藥水!! 洗電風扇 洗廚房 居家必備!
100度低溫烘烤
可以當新的賣了 庫存新品
接下來 拆解MOS模塊

很明顯有一顆MOS 8N20 炸掉了 由於手上沒有相同的MOS 所以只能先拆掉 測試運轉是否正常
平均溫升會提高跟最大負載量會下降 先這樣吧!

去找pmerw大買這台機器的時候 他有說CH1有一顆風扇壞掉了
於是乎他就送了兩顆德制的風扇給我 太感心了!
非常的沉 量一下 465公克 軸承非常的順 手去轉那風扇會有療癒感XD

組裝上機 測試
14V 1A
14V 5A
32V 6A 電供滿載啦!

畢竟是老機器 按鍵板的開關 不是很好按 找了一下
E04! 丹麥做的開關就是不一樣!

機器再調整負載電流的電位器可能用久了 會接觸不良
我猜應該是磨損的我要轉到6A 會邊轉電流邊亂跳 我敲一下機器 電流就會亂飄了
這也需要換掉 一查 我靠! 墨西哥制 的電位器果然歐洲的價格! 44個軟妹 我真的軟了ˊˋ!

然後這是一個通道@@! 我還有3個通道! 以上的流程再跑三次!
然後這台機器再戰10年!!!! 痾...我只是有蒐集的癖好 手賤....
運氣很好 這台機器軟的 !

謝謝pmerw大!

网友A:
如果不是你早一步出聲,就換我要了

网友B:
PCB 洗完看了也很療癒

請問是藥水是莊臣Johnson 廚房威猛先生嗎?
我都用這東西洗汽車前檔玻璃除油膜n_1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洗完看了也很療癒

請問是藥水是莊臣Johnson 廚房威猛先生嗎?

西蒙大大好眼力!

自從高手友人跟我講解過 灰塵會壞掉這一回事我就情不自禁的
看到髒髒的板子 我就要幫他換新的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你早一步出聲,就換我要了

哈哈! WISH讓我一下 想要多通道的電子負載流口水很久了!

終於等到她了XD

自幼有個夢想用儀器塞滿整個房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WISH讓我一下 想要多通道的電子負載流口水很久了!

終於等到她了XD

本來就應該先給年輕人機會的,何況是你先說要的,期待你的大作中出現這台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WISH讓我一下 想要多通道的電子負載流口水很久了!

終於等到她了XD

看到你那麼多儀器
應該是專業做維修吧

多通道的電子負載我接觸過是很久以前.那時公司生產電腦電源有用到是國產的

网友C:
需要改機嗎?哈哈哈哈哈~
這種東西如果我出手的話,控制板大概就是全下,然後換整個控制模組,留下原來的功率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機嗎?哈哈哈哈哈~
這種東西如果我出手的話,控制板大概就是全下,然後換整個控制模組,留下原來的功 ...

那麻煩你了

网友:
可以加分了......好爽啊!!!!!

网友:
哇tony6605大好多設備阿,看得都流口水了

网友C:
想想還是算了,
老機器應該維持它的原汁原味比較有收藏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想還是算了,
老機器應該維持它的原汁原味比較有收藏價值~

哈哈!原本還以為難得你要自動跳下來說~~~

网友:
猶豫,猶豫,下不了手,

网友D:
看到這一幕,非常的好奇,在這之前,一直覺的,電子板只要碰到水,就可以丟了,但是以後~~~~~,就要買一台BGA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這一幕,非常的好奇,在這之前,一直覺的,電子板只要碰到水,就可以丟了,但是以後~~~~~,就要買一台 ...

不用喔! 可以用家用吹風機替代 只是我手上剛好有一台3溫區的反修台 拿來這樣用

如果洗的板子 有大顆的變壓器 或比較容易吸水的板子 建議吹風機吹乾了

拿去曬太陽曬個一天在上電 肯定沒問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喔! 可以用家用吹風機替代 只是我手上剛好有一台3溫區的反修台 拿來這樣用

如果洗的板子 有大顆的變 ...

曬太陽,會不會把IC 曬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曬太陽,會不會把IC 曬壞了,

曬太陽 不會把IC曬壞  太陽直射溫度還沒那麼高
但要長時間曬 才能把機板內部水分蒸發

曬太陽會曬壞  除非太陽直射到機板的中間裝一個放大鏡 用放大鏡集熱到板子

网友E:
一個小女孩  竟然有這麼多玩具...... 我都沒有...那麼多...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是什麼測試儀器?  整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個小女孩竟然有這麼多玩具...... 我都沒有...那麼多...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是什麼測試儀 ...

>一個小女孩

難道你是子瑜? ... 至少"妳"要先動手術,當然"妳"自己來也可以啦

>是什麼測試儀

大家拿好椅子坐好等"妳"講解的說 ...

网友(2017-10-20):
看到架子上高級的儀器還有整潔的桌面,這假如不是展示台就是 自我要求甚高的高手!!

网友:
那個CHROMA的電子負載看起來真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