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OCHI DV-6088 不過電~

楼主(2017-09-18):
這台機子看起來不多人用~

DVD 數位及音響結合...

電源開關檢測無損壞...

保險絲也確定是通路正常狀態...

多數電容有靠"多功能家電維修測試儀" 在免焊解情況下量測 幾乎都還在正常狀態...

所以懷疑是電源板故障..(症狀就是按下開關 完全沒有過電的反應...)

但是不知道該從何下手檢修..

這塊板子好像也不是很容易買到通用板..

DP-88

DP-88

因為同時要有 F+ F- -24V GND // P 5V GND +12V -12V // +24V AGND 等腳位...

三個Output接點

三個Output接點

同時有一顆五腳的...(電晶體?) IC名稱還被抹掉....(我是挺懷疑是這顆壞掉了)

但是完全沒有方向 不知道該買哪顆來換啊@@"

沒有型號的晶體

沒有型號的晶體

補充說明~

過電 按下開關 AC 部分有正常給電..

但是從各接點量測DC輸出端 皆無電壓....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檢修方向呢?

网友:
AC110V整流後,也沒有DC150V左右的電壓嗎?量第一張圖左下角那顆電容的兩端。

楼主:
AV100 過到 第一張圖左下這顆 450V 100uF 大電容...

可量測到 DC 154V 的電壓...

這樣是否表示 AC -> DC 是正常?

DC 之後 請教能如何繼續往下量測可能損壞的點呢?

補充一下~ 二次側那些 +12 -12 5v +24 -24 都量測不到正常DC電壓

楼主:
看到這顆三腳 應該是電晶體..

量測出來 最左邊這隻腳應該是G...

往右兩隻腳量測 電流非常接近....(應該就分別是 D S) (這樣是否表示它沒壞?)

楼主:
電路板背面圖~

懇請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這顆三腳 應該是電晶體..

精密電壓基準IC TL4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背面圖~

懇請指點...

有154v代表高壓輸入沒問題

楼主:
誤打誤撞...

壓根還是不知道哪裡壞..

只是上電量測時..

突然有聽到"過電"的聲音...

就順便再次量測了 二次側的電容跟output點..

居然全都過電了......

就這樣意外的完修...

(還是沒找到問題在哪..>"<)

楼主:
感謝所有提供方向的各位兄台..^^

希望他能頭好壯壯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電壓基準IC TL431

感謝指點..

原來這個叫做 精密電壓基準IC TL431 ^^ (筆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誤打誤撞...

壓根還是不知道哪裡壞..

猜是有焊點空焊了,被探棒戳一戳就接觸好了~可能吧~

楼主(2017-10-18):
引用 网友B:
猜是有焊點空焊了,被探棒戳一戳就接觸好了~可能吧~

呵呵~~ 看來有可能是耶~~~

莫名其妙的戳好了0.0

网友:
如果,排除焊點不良

電解電容因該要全面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