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個氣壓管'水管的管線問題......

楼主(2017-09-19):
就自己要接空壓機的氣壓管,想要了解接頭跟管線的材料跟尺寸怎麼了解.....

還有,常用的什麼2分3分4 分等,有哪些是常用尺寸????
用尺量的時候怎麼看是判斷的.....

謝謝....

网友:
管線這種幾分規格是所謂的標稱規格,不是實際尺寸,實際的尺寸比所謂的幾分大一點,所以用尺量了也不見得知道是幾分。

空壓配固定管通常都是用不鏽鋼車牙管,以4分或6分為主,更大流量才會配到1吋以上,4分不鏽鋼車牙管外徑約20.5mm,給水用的塑膠管厚管也可以,4分塑膠管外徑約22mm。

同尺寸塑膠管不管是厚管還是排水用的薄管,外徑都一樣只差別在內徑,薄管內徑較大可通過流量較大,但強度低。

不管是塑膠管還是金屬管,接頭配件在外表都會有尺寸標示,4分標示1/2,6分標示3/4,1吋標示1。

网友A:
1/2" = 4分管 外徑 22mm 內徑 18mm

3/4" = 6分管 外徑 26mm 內徑 22mm

1" = 外徑 34mm 內徑 28mm

1 1/4" = 外徑 42mm 內徑 35mm

1 1/2" = 外徑 48mm 內徑 41mm

2" = 外徑 60mm 內徑 52mm

2 1/2" = 外徑 76mm 內徑 67mm

3" = 外徑 89mm 內徑 78mm (排水管)

4" = 外徑 114mm 內徑 100mm

5" = 外徑 165mm 內徑 148mm

INCH = 英吋

1英吋 = 2.54公分

1英吋 = 8分

2.54 / 8 = 1分 = 0.3175公分

4 分 = 0.3175 * 4 = 1.27 公分

以上是我網路找的資料,氣壓管建議使用4分金屬管,如空壓機輸出夠就用6分管,快速接頭五金行也都買得到,金屬配管比較不好配,但耐用度較佳喔

楼主:
我買了一個10L的空壓機.........發現空氣槍按個幾下壓力就要補充了.....

想用管子接[過期的瓦斯桶來擴充容量]........
以後可以用來噴油漆或做其他應用.....

因為要考慮壓力問題,所以上來請教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買了一個10L的空壓機.........發現空氣槍按個幾下壓力就要補充了.....

想用管子接[過期的瓦斯桶來擴充容 ...

過期的瓦斯桶,外部如沒生鏽沒有安全上的疑慮是可行,我也留了一隻10公斤,但我這10公斤儲氣量應該不是很優,有一個問題是儲氣桶使用久了裡面會有水(包刮空壓機儲氣桶),需定時排水,空壓機下方都有一個排水開關,瓦斯桶就沒這個開關了

网友B:
你壓力調多少? 可調到ˊ6-7kg(工廠是調到接近8kg)

另外接空氣槍的開關(valve)可以開小一點, 應該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 = 4分管 外徑 22mm 內徑 18mm

3/4" = 6分管 外徑 26mm 內徑 22mm

D大您貼的這尺寸是塑膠管薄管規格,通常是用來做電線管或排水管,需要承壓的管線需要用厚管,小管徑厚管壁厚約3mm,大管徑4mm以上,所以內徑會比較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大您貼的這尺寸是塑膠管薄管規格,通常是用來做電線管或排水管,需要承壓的管線需要用厚管,小管徑厚管 ...

ysc大是的喔~~,水管都是以外徑直徑,因厚薄的問題接管的統一,越厚內徑越小,但還是以外徑為實際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了一個10L的空壓機.........發現空氣槍按個幾下壓力就要補充了.....

想用管子接[過期的瓦斯桶來擴充容 ...

空壓桶排水真的需要考慮,公司裡的空壓機都是自己維護,原本使用的3HP空壓機配250公升氣壓桶,在空調廠辦理使用,一個月大概可以洩出幾公升的水,若空壓機放在無空調的地方,洩水量應該更可觀,所以用瓦斯桶當儲氣桶並不是不可以,只是排水會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ysc大是的喔~~,水管都是以外徑直徑,因厚薄的問題接管的統一,越厚內徑越小,但還是以外徑為實際大小 ...

對,沒錯,同尺寸厚薄管外徑都一樣,這樣才能使用相同的接頭配件。

网友D:
瓦斯桶應該很快就會銹破
回收場找故障空壓機的空壓桶
來加大容量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期的瓦斯桶,外部如沒生鏽沒有安全上的疑慮是可行,我也留了一隻10公斤,但我這10公斤儲氣量應該不是很 ...

整個桶子倒過來,這樣應該可以排水吧.....

還有,大量的水排完以後,把閥門打開或曬太陽,或許可以把水排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壓力調多少? 可調到ˊ6-7kg(工廠是調到接近8kg)

另外接空氣槍的開關(valve)可以開小一點, 應該可以撐久 ...

內定值是8KG

有要買空氣槍的開關.......但還是可以擴大儲氣桶.....

補充內容 (2017-9-19 01:42 PM):
有要買空氣槍的壓力控制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瓦斯桶應該很快就會銹破
回收場找故障空壓機的空壓桶
來加大容量會比較快 ...

有的話當然不錯.......

但是沒交情回收場也不會理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買了一個10L的空壓機.........發現空氣槍按個幾下壓力就要補充了.....

想用管子接[過期的瓦斯桶來擴充容 ...

瓦斯桶當空壓儲氣桶,理論上是可行的,至於排水,活動式只要出氣口向下排氣是很好解決的,一般去回收場買的空壓桶還有內部生鏽的問題,瓦斯桶較沒內部生鏽問題。

网友:
draculaxx大 小弟看過也用過用以前7-11在賣大杯可樂的氣瓶,是不鏽鋼,上蓋還可打開,重量又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定值是8KG

有要買空氣槍的開關.......但還是可以擴大儲氣桶.....

空壓機內定值改0.6MPa(6kg),
因為設定8kg,你一用空氣很快要補氣,
所以空壓機會常常啟動,
加儲氣桶可以穩壓+除水+降溫,
配管自己用,可用不鏽鋼,
出口用快拆接頭,
就可搞定,
管用的是管牙,
不是一般的螺紋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瓦斯桶當空壓儲氣桶,理論上是可行的,至於排水,活動式只要出氣口向下排氣是很好解決的,一般去回收場買 ...

瓦斯桶倒立排水是可行,不過要先拆管路,排完水再倒過來再接回有點麻煩,若是常態使用排氣口向下則不建議,因為水會全部跑到管中。
儲氣桶出氣口都在正上方或上方側面,為的就是不讓水流到管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個桶子倒過來,這樣應該可以排水吧.....

還有,大量的水排完以後,把閥門打開或曬太陽,或許可以把水排乾 ...

若一直都有正常使用,將水洩完就可以了,因為空壓機一起動又繼續產生水。

增加儲氣桶容量之前,要先評估用氣量是否與空壓機匹配,如果持續用氣壓縮機都跟不上了,增加儲氣桶容量並無幫助,反之,若是產生氣量足夠,只是每次打氣時間很短就停了,增加儲氣桶容量才有意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買了一個10L的空壓機.........發現空氣槍按個幾下壓力就要補充了.....

想用管子接[過期的瓦斯桶來擴充容 ...

改買大一點這台賣掉才有解
排氣量不夠怎麼弄都是做白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定值是8KG

有要買空氣槍的開關.......但還是可以擴大儲氣桶.....

上下限設多少?一般我設定4-7KG,或5-7KG
8kg有點大, 打到最後會比較慢, 要注意散熱問題

看你用的場合, 如果少用, 現在還夠就不用管他打的頻率(10-20分鐘以上), 最多增加風扇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買大一點這台賣掉才有解
排氣量不夠怎麼弄都是做白工

我剛買......也才二千而已,操到壞也值得.......何必賣呢???

我知道10L有點小,但我不是營業用的.....夠了....

自己想增加儲氣量,其實也是在玩DIY而已.......(MAKER嘛.....)

好玩而已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剛買......也才二千而已,操到壞也值得.......何必賣呢???

我知道10L有點小,但我不是營業用的. ...

DIY就無所謂
真要實用還是要買大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就無所謂
真要實用還是要買大一點

我覺得10L打到8KG壓力還滿快的......規格是寫2HP

當然職業用會不夠,個人玩就很夠了......還有,考慮到好提好帶,所以買小型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大一點的氣量時,自己再接氣瓶.....只是為了比較好用.....
例如添油漆或喘二口氣時,氣又打飽了......

太大的時候也太重,有時候不好帶走.......在買之前這些都有考量過.....業餘的又便宜,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pu快速接頭, 工廠比較常用的是8mm/12mm的PU管, 然後看你要用3分/4分的都可(工廠用3/4/5分)

PU快速接頭

PU快速接頭

网友:
幾分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買通用規格接頭軟管。
下圖 空壓機用高壓軟管公/母快速接頭,用於銜接另一設備(二字就可解決,絕對不是4字頭.......後面還有好多0呢)。

下圖 自己改裝過之可樂桶20公升,平常用於噴霧灑水澆花(加水加壓移動,痞酷站提問有介紹過) 用途很多當然可儲氣。
配合上圖自可進氣,左邊進氣也可排氣(閥件控制富壓力表與轉接頭,無法排液體),右邊可進/排氣(加壓可排液體,差別有虹吸管至底部)。
如果如要裝其他物體上方有開口蓋(足夠一隻手臂深入)。

下圖  左為未改裝前(原可樂桶快速接頭)(內裝7年之久爛葡萄珍藏版),右為改裝後這二罐10公升(矮一截,都是不鏽鋼)

下圖 靜音空壓機配合高壓軟管與快速接頭與變身後外掛壓力桶,至於終端接打氣槍。(好複雜才怪)

不過某些設備需要較大壓力與容量如其他版友所言就需要較大馬力空壓機,如氣動板手或大型釘槍......等。
就不附圖了,有遇到再說。
以上參考

网友:
一般管用NPT,BSP或ISO, 就是美制,英制和ISO, 有時可以勉強互通
以前多數人叫NPT, 泛指管道的內徑, 通常2分/3分/4分, 即 1/4", 3/8", 1/2", 分為直牙(straight)和斜牙(taper)兩種, 外觀很明顯可以分辨, 所用的絲攻和絲板不一樣
https://www.teesing.com/files/en/brochures/Type-of-thread.pdf

网友:
我在想你的空氣壓縮機可能有漏氣... ...你可以做一個實驗就是把空氣壓縮機...打到一定的壓力以後..放半小時後應該還是維持原來的壓力....如果不是....你就應該要去找漏!

可以用pu快速接頭, 工廠比較常用的是8mm/12mm的PU管, 然後看你要用3分/4分的都可(工廠用3/4/5分)..............................我也剛剛才把我的空氣壓縮機改O.D. 4mm pu快速接頭  像摩托車行一樣非常的方便....

bartmoon (1).gif   插進去就可以用了......用手按..快速接頭..的邊邊....PU管子就可以拔出來了.

网友G:
別忘了....安全第一....生命誠可貴....

最好不要用外面的容器非常的危險...基本上就是一顆空氣炸彈.. 很多瓦斯罐子, 我們這裡都不准再用. 也不准再填充....就是怕裡面有鏽蝕 .....

給你看一個空氣壓縮機....爆炸....在這裡1:28 ...............那個人沒有死掉很幸運....他3個月在醫院裡面...住院三個月...

Air compressor explosion safety video footage of actual explo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P_A7eGYxw

這個是空氣壓縮機的罐子爆炸.......   Air compressor gas tank explos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a2v6kl7Gw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別忘了....安全第一....生命誠可貴....

最好不要用外面的容器非常的危險...基本上就是一顆空氣炸彈..  ...

我們工廠只有發生過油槽爆炸... 煤炭粉桶自燃....爆炸X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別忘了....安全第一....生命誠可貴....

最好不要用外面的容器非常的危險...基本上就是一顆空氣炸彈..  ...

除非極度高壓,不讓氣瓶也是破洞漏氣,不會炸成那樣的。。
一般空壓機不會有什麼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