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 不斷電DIY

楼主(2017-09-19):
發現家裡的網路數據機常常跳電,因為電力不足,只要跳電閃一下網路數據機都會重開,其他電器不會因跳電閃一下關閉,單單只有這台網路數據機都會重開,所以家裡的電腦、WIFF就常斷線,在網路找到一個簡易UPS電路照片,這樣可以嗎?能用嗎?謝謝。

网友A:
不行, 12V 無法對電池充電.

若只是要防止因 AC 宊然的電壓跳電而造成重開問題,
可在 DC 插頭並聯一顆 DC 16V 的大電容當緩衝.

网友:
可以,但電池只能維持接近一半的電量,不過 你的數據機只有不到10W的耗電量
以一顆12V 10Ah的鉛酸電池來說 絕對足夠支應你數據機大於10分鐘的供電

如果是買市面上的電腦用UPS,可能很快就會被操死  因為一直跳來跳去 Relay會很短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12V 無法對電池充電.

若只是要防止因 AC 宊然的電壓跳電而造成重開問題,

說的沒有錯哦!加顆大的電容器即可。

网友:
網路數據機一般都會轉5v, 電壓要求可以大一些。

网友:
這叫做直流UPS,

12V的變壓器大多是12.6V, 用12V是可以的!
鉛酸電池充到飽大約13.8~14.1V, 12.6V不會把電池充到飽飽飽,
雖然只充到12.6V電池沒充飽,但容量維持在7成左右,電池壽命可更長,

目前大多無線AP都是12V,包含華碩/小米路由
樓主無線AP是10.6V, 應該直接吃12V也不會怎樣.... 所以,連那幾顆都省了!
若壞掉就換一個12V的無線AP了!

當然,還有個問題....UPS能在電池沒電時就關機停止供電,
但你這方法電池低於10.5V時無法停止輸出,只要遇到1次,電池就會掛點!

12V 7AH的鉛酸電池大約要350~400元...
所以,找看看有沒有可12V輸出用18650鋰電的行動電源,會比較簡單點!
就買來加個DC接頭就變成直流UPS了!

另外,查問題要看源頭....不要只看表面,
常常跳電閃一下,應該要檢查配電盤,看是不是哪條線沒鎖緊?
因為一般插座是110V, 大多是110V的水線沒鎖緊(接在配電盤地線端的螺絲)
若是220V冷氣壓縮機運轉時才造成跳電閃一下,就有可能是220V火線沒鎖緊。

网友B:
一個平民版的 UPS 價格機幾乎等同電池

那你為何不買個UPS呢? 一來安全,一來省時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平民版的 UPS 價格機幾乎等同電池

那你為何不買個UPS呢? 一來安全,一來省時省力 ...

可建議一下買什麼的平民ups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12V 無法對電池充電.

若只是要防止因 AC 宊然的電壓跳電而造成重開問題,

大電容要幾uf呢S‧

网友:
可以考虑用锂电池和平衡充,这个电池有点不知道怎么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建議一下買什麼的平民ups呢?謝謝。

500A 的UPS即可

http://24h.pchome.com.tw/prod/DCAR01-A59424581

你能去搜尋到你問的問題,卻不知該買哪種UPS,感覺滿怪的!!!

网友:
會不會可能方向搞錯了!! 電壓壓降就會重開,別的機器設備會嗎? 電視 電腦 印表機 ..假如都不會那就是你的網路分享器出問題,有可能是 變壓器故障(要死不活的) 換一個大一點的變壓器 110--12V 2A 或許就 OK了!!

网友:
這種交流電的UPS只要開著,就算沒充電也一樣會耗電,
直流電的東東用交流電的UPS....電池輸出容量要打6折,

除了買有12V輸出的行動電源盒做為直流UPS之外,現在還有一種USB 升壓線,
把USB 升壓線接上一般的行動電源盒,就能把5V升壓到9或12V,
直流電升降壓的耗損較少,但沒有升壓到10V的USB升壓線。

接變壓器的東東且耗電量這麼少,一般瞬停一下下並不會斷電,
基本上,樓主的問題應該換一台就好了!

网友:
電源供應器換成傳統大變壓器的那種~
問題就會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