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為何要打KINK

楼主(2017-09-19):
圖中元件都有打KINK,而且打的位置也不同,請問一下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呢?為何打的位置不同?還請指教,謝謝。

网友:
有看沒懂!是指這個嗎?

网友:
小弟認為只是當插在板子上零件能統一高低,不會前傾或後仰

网友:
就是為了要直直站立定位.不然零件要過錫爐不就歪七扭八

网友:
KINK為彎腳之意,可為單腳,直立式有時是空間考量,雙腳皆彎曲,一般是考慮元件散熱問題.

网友:
一是 美觀問題...
另一 散熱問題

网友:
站立卡位置+1,不打這個折容易掉下去或者側倒

网友:
保持高度也是一個因素,有些零件本體貼在板子上過錫爐時會過熱,拉高一點熱衝擊比較小,早期電視機連電解質電容也有打彎腳,整顆電容懸空,除了過錫爐減少熱衝擊之外,也讓零件保持一些彈性,不會一撞就把電容腳抽出來。

网友:
這樣做在維修時是不是也比較好勾探棒??

网友:
現在有打KINK的很少了。

网友A:
小弟18~9歲待過PCB插件廠,當線長打這KINK架高散熱跟平躺只為了讓零件整齊不會前後倒,左右歪的話因腳是銅還可以扳正,前後就必需動烙鐵,當時這類都出現在CRT的板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18~9歲待過PCB插件廠,當線長打這KINK架高散熱跟平躺只為了讓零件整齊不會前後倒,左右歪的話因腳是銅 ...

我那個年齡也在插件
不過是自動插件
機器貴到嚇死人
臥式一台三百萬
立式一台六百萬
我們公司有兩台臥式一台立式
總價一千兩百萬當時是台灣引進自動插件機第一家廠商
這些錢在三重可以買十間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個年齡也在插件
不過是自動插件
機器貴到嚇死人

我那時走輸送帶,一個線約有20人,都是年輕的女生,現在都是老妹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時走輸送帶,一個線約有20人,都是年輕的女生,現在都是老妹了哈哈

我們是沒妹就一個日本主管三個技術員.其他員工禁止進入
好處是冷氣全天開
只是看機台很無聊
要看妹就要到其他生產線有一百多個女生

网友:
有自動插件機必定也有自動成型機與排列機等配套設備,電子零件沒了腳多沒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