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東元TL3289TV,聲音會突然變小,然後無聲,然後正常。

楼主(2017-09-19):
請問哪位大大可解?
TECO東元TL3289TV,已做下列更換,聲音還是會突然變小,然後無聲,然後正常,喇叭聽到啵一聲。
1.已更換AD板聲音控制IC YDA138-E。
2.電源板二次側的電容都已換新。
3.喇叭已更換。

YDA138-E

YDA138-E

電源板

電源板

AD板型號

AD板型號

1.18 MB, 下載次數: 41

聲音IC spec

网友A:
可先用熱風槍或吹風機吹主板上的電容試試,有改善應該就是電容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用熱風槍或吹風機吹主板上的電容試試,有改善應該就是電容出問題

A/D板有很多電容,不知吹哪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板有很多電容,不知吹哪個@@

先試試拿熱風槍吹音效IC附近的電容
每顆吹個1分鐘觀察問題有沒有變化

网友:
耦合電容!?~~檢查一下聲音輸出電路

网友:
去找找A/V訊號切換板的電容跟供電吧!!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此機型~
情況是偶爾聲音就會波一聲~
電容全換也沒用~
電源板換一片也沒用~
就改公板了~
希望您可以完修~

网友:
IC 都能換了...
電容 換一換或量一量 囉...

网友:
我用耳機當尋跡器。

補充內容 (2017-9-25 02:57 PM):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91558
東元彩色液晶電視 TL2081TG  有影無聲

网友:
可以請您拍主板全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