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OM 2RK6GN-A減速馬達卡死維修

楼主(2017-09-19):
每分鐘30轉的減速馬達,裝在作饅頭壓麵機,用了十幾年近來常出現怪聲,現在卡死了。
拆開看哪裡出問題
差速器沒問題
249459[/achimg]
拆馬達四周平均慢慢敲下
培林兩側各有一個固定環,隔壁機車行臨時找不到工具,我用止血鉗(醫療器材)還蠻好用,電子維修我也常用。
正確要這種工具才對,不過少用到,不如買止血鉗以後用途較廣。
拆培林就非得這種工具才行。
培林變形卡死,型號是607Z,雙面密封,所以去買時要說607ZZ(兩個Z)
上電試看看
完修,應該再操個十幾年沒問題。

网友:
你這樣不行喔,賣新品馬達的賺不到,連賣二手馬達的也賺不到,怪不得台灣做維修的越來越賺不到錢,你要趕快向Wish大學習如何躲避維修公會的追殺 ...

网友:
康大絕對硬底子n_116|

网友A:
那個饅頭拿幾個來我測試一下口感~~

网友:
培林變形卡死,型號是607Z,雙面密封,所以去買時要說607ZZ(兩個Z)..............為啥?.............

康師傅真厲害!...修好了還要再加以改良. 讓培林下一次不會卡死...    607ZZ    7x19x6 mm滑板軸承鋼微型深溝球軸承.  [7x19x6 mm Skateboard Bearings Steel Miniature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 .............小孩子的滑板就是用這種培林.

Z.............軸承一側有金屬密封,一側打開。
ZZ...........雙面金屬密封軸承。

http://www.engineerstudent.co.uk/bearing_numbers_explained.html

网友:
您那支是持針器,縫合時夾住縫合針的
止血鉗代替扣環鉗可以考慮用小支的蚊式鉗,不過必竟是代用,太出力前端會變形

网友B:
康大是換兩個軸承? 前端 後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大是換兩個軸承? 前端 後端的

換前端,驅動端,大部分壞這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饅頭拿幾個來我測試一下口感~~

如果你有夠勤勞的話,來我家,我徵給你吃。

補充內容 (2017-9-20 01:29 PM):
*蒸*才對。
材料內容;1.澳洲黃金小麥麵粉。
2.乳牛現擠鮮乳。
3.桂圓(龍眼乾)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前端,驅動端,大部分壞這端。

原來如此, 我看別人換都是兩邊一起換,怕到時候又要再拆一次(5~15HP的交流馬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有夠勤勞的話,來我家,我徵給你吃。

補充內容 (2017-9-20 01:29 PM):

這種高級麵粉跟外面常見的差別在哪裡???

記得我吃過稍微沒那麼白的麵粉做的饅頭,有麵粉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高級麵粉跟外面常見的差別在哪裡???

記得我吃過稍微沒那麼白的麵粉做的饅頭,有麵粉香.... ...

曼粉有芬高.中.低筋,還有粉心比較白,詳細上網查。我用的是聯華公司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曼粉有芬高.中.低筋,還有粉心比較白,詳細上網查。我用的是聯華公司出品。 ...

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曼粉有芬高.中.低筋,還有粉心比較白,詳細上網查。我用的是聯華公司出品。 ...

感謝塑化劑事件,食品全面強制標示詳細成分,買的時候可以注意是純麵粉還是調和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