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多注意空氣品質, 尤其是老人家及小孩

楼主(2017-09-20):
我以前一直想不透台灣有怪病及癌症的人比例為何一直這麼高, 慢慢的愈來愈了解了!
X!  葹、酒也不戒了,

-- 轉貼部份內容 --
氣象達人彭啟明在臉書po文指出,昨天開始西半部從北部到中部,陸續在午後都出現高濃度的臭氧及細懸浮微粒偏高的空氣污染。他說,這次發生和以往單純的境外汙染物移入有些不相同,主要還是區域性的大氣穩定,非常的晴朗,衍生的大氣光化反應,白天時強烈的陽光,把汙染物重新再化學反應一次,所產生的二次汙染臭氧及細懸浮微粒。
「這類的空氣汙染是最麻煩的,因為多重的來源特性加上化學反應,很難有立即的解決方案,通常只有等待大氣條件改變是最快的」,不過近期大氣可能都至少7到10天,都相對穩定很多,不只有中南部,連北部都有。

原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 ... w/20170920/1207165/

网友A:
  這叫做 "光化學煙霧 (Photochemical smog)" 的啦! 後面的 smog 即是由 smoke + fog 兩單字組合而成.

  光化學煙霧, 指的是某些氣體, 如氮氧化合物, 會吸收光能而產生化學連鎖反應.

  在大氣層中, 平流層中的臭氧層, 臭氧分子吸收紫外線分解成氧氣的過程, 也是一種常見的光化學反應. 僅此種對人類算是有益的.

  大部分是由汽機車和工廠煙囪排出的氮氧化物和碳化氫, 經陽光紫外線照射而生成的一種毒性很大而且不同於一般煤煙廢氣的淺藍色煙霧. 主要成分是臭氧、醛類、過氧乙酰基硝酸酯、烷基硝酸鹽、酮等一系列氧化劑.

  霧, 指以大氣中的懸浮顆粒為凝結核, 使水蒸氣凝聚起來而成的物質, 一般可分為 "倫敦型" 和 "洛杉磯型" 兩類, 它們分別由 "倫敦煙霧事件 (London Smog Episode)" 和 "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 (Los Angeles Photochemical Episode)" 而得名. 倫敦型煙霧的污染物是二氧化硫、硫酸和煙塵, 在相對濕度高、氣溫較低, 有固體微粒存在的條件下, 經催化劑的作用而形成.

  洛杉磯型的煙霧即一般所指的光化學煙霧, 它常發生於乾燥晴朗的日子裡, 其主要原料來自汽機車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和未完全燃燒的碳氫化合物, 在強烈陽光照射下, 產生了一系列化學反應, 其形成大致可歸納成下列幾個步驟:
   1.交通工具排放的氮氧化物主要為二氧化氮, 當它吸收太陽光能會分解產生活性大的氧原子.
   2.氧原子與空氣中的氧分子反應生成臭氧.
   3.氧、臭氧、氧原子及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反應產生醛、酮、酯、過氧基等各種煙霧成分, 分散即形成光化學煙霧.

  隨著污染源的不同, 光化學煙霧的組成也因地有所不同. 如產煤和以煤為能源的火力發電廠, 主要成份為二氧化硫.

  光化學煙霧是許多工業城市的嚴重問題, 產生的原因是汽機車排放的廢氣與光發生化學變化的結果. 汽機車排放的廢氣中, 含有少量的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在空氣中, 很快便氧化成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是棕色的氣體, 它會吸收陽光中的一部分可見光而分解 (所以叫做光化學煙霧) 成一氧化氮和氧原子. 氧原子非常活潑, 會與空氣中的氧分子反應生成由三個氧原子結合而成的臭氧. 臭氧是光化學煙霧中最主要的成份, 它雖然在平流層中具有過濾紫外線的功效, 但是在對流層 (最靠近地面這一層) 中, 卻是污染物. 臭氧非常活潑而且具有毒性, 還有過氧硝酸酯 (Peroxyacetyl nitrate, PAN). 兩者對於呼吸道疾患患者、運動者和老幼影響很大!

  毒性: 臭氧 > 過氧硝酸酯 = 二氧化氮 > 二氧化硫

  症狀包括刺激眼睛、鼻子和鼻竇、呼吸急促、胸痛、咳嗽、喘息等. 其他較常見症狀包括視力模糊、頭痛、噁心與疲勞. 當空氣中臭氧濃度在 0.15 ppm 時, 會引起咳嗽、氣喘、支氣管炎及對人類呼吸系統黏液造成刺激. 動物實驗顯示: 暴露在臭氧濃度約 50 ppm 下數小時, 會因肺積水而死亡; 若暴露在較低的濃度下, 亦會造成非致命性的肺積水及肺部毛細管的破壞. 溫度的升高與活動會加強氧化物對人體的影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 "光化學煙霧 (Photochemical smog)" 的啦! 後面的 smog 即是由 smoke + fog 兩單字組合而成.

去青島工作時,5-6月都會起大霧,原本以為很爛漫
後來才知道可能是旁邊的石化工業所帶來的... ...(有發生爆炸事件才知道)
很特別,晚上都霧濛濛的一片,能見度大約10公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 "光化學煙霧 (Photochemical smog)" 的啦! 後面的 smog 即是由 smoke + fog 兩單字組合而成.

以前很怕很擔心, 可是在水泥業之後就麻痺了... ...
看到現場的環境,還有工作人員菸、酒(阿比)、檳榔不離口的(現在酒都偷喝), 年資都是25~30年up....
有一次看他們處理煤炭粉自燃(約3-4個月會來一次),回來整個臉只看得到眼白跟牙齒, 聽聲音才認得出人
有時候就在想....他們都可以活得這麼好!? 空汙真的有那麼嚴重嘛?(從無塵室轉到滿塵的地方)

ps....偶素三無的人(菸、酒、檳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很怕很擔心, 可是在水泥業之後就麻痺了... ...
看到現場的環境,還有工作人員菸、酒(阿比)、檳榔不離 ...

有人抽菸幾十年沒事, 反之完全不抽菸,無任何危險因子的人反而有事:

1. 遺傳問題
2. 現在沒事, 不代表未來沒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抽菸幾十年沒事, 反之完全不抽菸,無任何危險因子的人反而有事:

1. 遺傳問題

是阿, 只是有時候會看的心理很矛盾

補充
3. 體質差的好發性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阿, 只是有時候會看的心理很矛盾

補充

還是要多注意些, 像我每幾年就做全身健檢。

可能幫助不大, 例如現在的寎氣品質、食安問題,每天都在吸毒, 吃毒, 也只能禱告,自己不會是下一個, 阿門、祖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要多注意些, 像我每幾年就做全身健檢。

可能幫助不大, 例如現在的寎氣品質、食安問題,每天都在 ...

有阿,公司每年有做健康檢查,還有人眼尖發現報告跟去年數據一模一樣...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要多注意些, 像我每幾年就做全身健檢。

可能幫助不大, 例如現在的寎氣品質、食安問題,每天都在 ...

難...除非自給自足
像婆家那邊, 自己種菜養雞養羊自己吃,肥料是用天然ㄟ(廁所的廢棄物)
要賣的才灑農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