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晶片微電腦如-ATMEGA328--等,可格式化重新燒錄嗎?

楼主(2017-09-20):
單晶片微電腦如-ATMEGA328--等,可格式化重新燒錄嗎?
1.使用過的晶片可再燒入Bootloader嗎?
2.如果說燒入led閃爍程式,以後不用了,可燒入其他程式使用嗎?
3.已燒入.Bootloade了<可再燒入晶體測試儀程式嗎?
新手剛要入門,請教各位前輩們!謝謝!

网友:
可以, Flash program memory是可以重覆燒錄的.

网友:
這顆是可以的~lock 只會讓資料讀不出來。清除時就又可以重寫入了。

网友:
三項都可以。

网友:
1、可以,Arduino使用USBASP或者USBISP燒Bootloader;
2、可以,Flash官網文檔PDF寫:Write/Erase Cycles: 10,000 Flash/100,000 EEPROM。Flash就是存程式的地方,可以燒錄至少一萬次
3、同2,隨便改,除非做了防寫。就當U盤一樣隨便改。

楼主:
感謝大家指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