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微弱電流放大檢測電路-修改版

楼主(2017-09-20):
大家好~

好久沒發文章了,就把之前的抄襲ciko老師的玩具發一下。
參考文章:

微弱電流放大檢測電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67-1-1.html

來到痞酷後,有段時間都在研究 OPA 怎麼那麼多種型號,到底是差別在那裏呢?所以手上就買了應該有不下20種型號的 OPA 想來研究看看。剛好又因為 TB 有時你買正貨也不一定是正貨,所以這些大部份都是所謂的拆機二手元件(便宜,可以讓我亂搞)。二手元件有時需要測試一般,不然有時裏面會有壞的。這個以後文章再寫。

原電路,電源方面是利用低壓(+/- 1.5V)精密 OPA (零飄移型),供電是由 3V 小電池單電源利用一顆 lm321 產生正負 1/2 Vcc來工作。不過呢,對一般玩家說,利用2顆電池供電是一個 簡單的選擇。所以電話就被我更改為雙鋰鐵電池,中間抽頭為地。精密 OPA ,剛好我之前研究個好半天,才知道有所謂的 zero drift (零飄移型),然後亂買一堆,這顆 LTC1050被我選中的原因,純粹是因為 6位半 34401A 裏的檢流放大是用它。所以買來看看這是何種神物。我的版上電阻呢,都是 0.1%的金屬薄膜,本來是買來想做 ciko老師那個電阻箱,不過還沒動工。

電路圖長這個樣子:

成品,pcb 版子很熟悉吧,ciko牌,有一次去老師那,他說這個好用就塞了一塊進我的包包。
剛好這次的實作就用上了,有老師真好。
圖上那2顆檢流電阻 R020 是阿乾貨,有阿乾真好。

3檔短路量測檢試基本偏差:
完美的數字,經過 OPA 100倍的放大後都不到 0.1mV,表示整體的偏移都在 uV級以下。

等下會用到的一個簡單標單源,設定 0.1V,輸出 102mV

nA量測, 串接 1M 電阻,量測值為 101.29mV

uA量測,串接 1K電阻,量測值為 101.12mV

mA量測,1V對上 10R,好像有負載效應。
3個表都說是 89mA

將電表夾上10R電阻,調至上面壓降為 1V/10R
輸出量測值為 101.5mV

結論:
由實驗數據來看,量測輸出偏移值應該為1%以下,滿低的。很滿意。

网友A:
牛看到的是 "LifePO4 鋰鐵電池"!!  有鋰鐵真好!!

鋰鐵也會有過放的問題喔!
之前裝了一顆在液晶時鐘小夜燈內, 因為燈一直亮著..
最後那顆鋰鐵電池就過放GG了, 用電擊法也救不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看到的是 "LifePO4 鋰鐵電池"!!  有鋰鐵真好!!

鋰鐵也會有過放的問題喔!

哈哈哈,牛哥懂的,我改過的大部份都是鋰鐵電池。
我是特地讓 Soshine 電池上鏡的,算是有品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牛哥懂的,我改過的大部份都是鋰鐵電池。
我是特地讓 Soshine 電池上鏡的,算是有品牌的。 ...

哈哈哈~~ 心照不宣!!

話說... 這堆沒拆封庫存的鋰鐵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 "自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心照不宣!!

話說... 這堆沒拆封庫存的鋰鐵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 "自盡"??

牛哥拆一拆充滿再用電池盒放好啦。空間也會小很多。
我也喜歡 Coolworld 的,比沒牌子的電池比較"實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心照不宣!!

話說... 這堆沒拆封庫存的鋰鐵電池... 不知道會不會 "自盡"??

你嫌錢多啊,你要去河裡鋰鐵電池也沒有用到,快丟幾個過來給我玩,耶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嫌錢多啊,你要去河裡鋰鐵電池也沒有用到,快丟幾個過來給我玩,耶 ...   ...

鋰鐵才不嫌多... 牛喜歡堆著啦~ (笑)

就是因為怕鋰電鋰泡到水會有危險, 所以買的潛水手電筒還特別用26650鋰鐵...
只是, 到了河邊挖砂搬石頭都來不及了.... 根本就沒有它上場的機會...

有鋰鐵真好!! 有鋰鐵真好!! 有鋰鐵真好!! (迴音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鐵才不嫌多... 牛喜歡堆著啦~ (笑)

有鋰鐵真好!! 有鋰鐵真好!! 有鋰鐵真好!!

网友C: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這個電路是要做什麼用的啊?

可不可以加上一個線圈...就可以無接觸的感應出PCB銅箔...流過的nA電流?

拿兩個針插在腦袋上面..請問可不可以測出腦波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這個電路是要做什麼用的啊?

可不可以加上一個線圈...就可以無接觸的感應 ...

彼德大帝您說的我不會,需要你的才華幫我~

另外,這個表能量很多東西啊~
如在手持移動的任何系統,都可以量的出實際的待機微電流。
各種元件的開路電流:
MOSFET 的 Idss ,Igss 之類的。
OPA 的 Ib 可能有些還量不到(pA等級)。
用處其實滿廣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彼德大帝您說的我不會,需要你的才華幫我~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要怎麼樣才能做到pA等級這個階級?...我們可不可以把OP-AMP的放大率變成1000倍..或者用兩級放大?

我想做的...就是一個線圈...當我靠近手機的時候...我就知道手機的用電量是多少? 或者是發射功率是多少? 接近人的時候...就知道這個人血液循環的好不好? 因為血液裡面有含鐵質.  電磁血流量計...electromagnetic blood flow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要怎麼樣才能做到pA等級這個階級?...我們可不可以把OP-AMP的放大率變成1000倍.. ...

報告彼量大帝,就是找家美國的儀器商,跟他說你的需求,他就會賣一台能量 pA等級的給你啊,你懂的。

网友D:
本來也想來做一台 uA 電流表來用,用來量測低電壓微小功率元件的耗電量。
但是考慮到幾個因素後就作罷,一是檢流電阻阻值要夠低才不會降低被測線路的電源電壓,以這個線路來說 uA 檔是 10 歐姆對我而言太大了。
二是放大器主動元件與週邊的電阻的誤差與溫度係數,放大倍數可以透過微調或篩選控制到放大誤差達到 ppm 等級(只要有足夠等級的儀表),但溫度係數卻是我們這些電子玩家無法控制的因素。
你只能去找大型的金封電阻這種發燒等級的材料,或是使用恆溫控制保溫與加熱的技術,理論上只要有多用一個元件就多了一項變數。

所以我現在只使用一顆高精度的檢流電阻 1 歐姆 0.01%,再配合高位數電表的電壓檔就能輕鬆達到量測需求,34401 這種高位表解析度可以輕鬆達到 X.X uV 對我而言已經夠用了,不用再放大 1000 倍達到 nA 的位數。
34401 原機的電流檔內部檢流電阻太大低電流量程為 5 歐姆對我而言還是太大不好用,以外部檢流電阻加上自行換算就能達到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來也想來做一台 uA 電流表來用,用來量測低電壓微小功率元件的耗電量。
但是考慮到幾個因素後就作罷,一 ...

謝謝..老師的指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這個電路是要做什麼用的啊?

可不可以加上一個線圈...就可以無接觸的感應 ...

看到這裡就使我想起幾十年前 HP 的 CURRENT TRACER  到面在還沒"到手"!! 遺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到這裡就使我想起幾十年前 HP 的 CURRENT TRACER  到面在還沒"到手"!! 遺憾!!
http://hpmemoryproject. ...

對呀! 我其實就是指電流探棒...沒想到在這裡還有人知道這一個...

用來檢測 TTL 邏輯.......Fix it Friday! (Logic Series 04) - Using a Current Tracer to Find Logic and Ground Shor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row5aGL0w

比較新型的是可以接在示波器上面...EEVblog #296 - AIM-TTi I-Prober 520 Current Probe Revie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CvrGVtC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呀! 我其實就是指電流探棒...沒想到在這裡還有人知道這一個...

用來檢測 TTL 邏輯.......Fix it Fr ...

彼德大帝請原諒我~
還沒來痞酷前的我,真的不太碰電子硬體的東西,所以這些知識很貧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彼德大帝請原諒我~
還沒來痞酷前的我,真的不太碰電子硬體的東西,所以這些知識很貧乏 ...

我知道師父您是吃軟不吃硬的... ..BIOS軟體功夫真了得....我全部都有聽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師父您是吃軟不吃硬的... ..BIOS軟體功夫真了得....我全部都有聽沒有懂..  ...

那天下午說的太high了,忘了一般人其實不該會懂,不該說一堆的~
我還是適合說d 課為:開開心心的玩 ar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呀! 我其實就是指電流探棒...沒想到在這裡還有人知道這一個...

用來檢測 TTL 邏輯.......Fix it Fr ...

高手!! 老手!! 老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