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修改,得到1V~36V的DC電源

楼主(2017-09-20):
會想到修改,是在回收站看到有人需要1~10的DC電源,可能發錯地方了,被回收了,我也不知道要發在那兒,發在這,大家姑且看看吧。

主角,電源供應器。9V 1.67A

學姊牌升壓裝置,裝在右邊。輸出9V~36V
升壓接至降壓有經過一個整流二極體,防止逆向電壓。

學姊牌降壓裝置,含電壓輸入輸出顯示,裝在左邊。
降壓輸入是由升壓輸出經二極體而得,左邊有裝一個DC插座,可輸出9V~36V的電壓。

右邊升壓裝置輸出12.6V

降壓裝置可以輸出最低1.1V的DC電壓。

簡單的修改,謝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A:
這兩種升降壓電路模板 很容易因為輸出短路而燒毀
建議在前端加上保險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種升降壓電路模板 很容易因為輸出短路而燒毀
建議在前端加上保險裝置!

是有想過加安全裝置,如果是加保險絲,融斷的速度跟安培數不太好抓,恐怕保險絲還沒斷,線路已經燒毀了...
如果是用晶體做開關,已經沒地方裝了,所以就沒裝了,小心一些,先調好電壓在上電就好。

网友:
先求有, 再求好, 技術在手中, 不難慢慢改良!

网友:
好想要嘔!

网友B:
開個玩笑, 看來有點像定時炸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想過加安全裝置,如果是加保險絲,融斷的速度跟安培數不太好抓,恐怕保險絲還沒斷,線路已經燒毀了.. ...

裝保險絲是為了保護電源供應器,後端升降壓模組 光是幾根保險絲 是沒辦法防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保險絲是為了保護電源供應器,後端升降壓模組 光是幾根保險絲 是沒辦法防燒的 ...

電源供應器有的裡面有保險絲,這一個我沒拆開過,不過台達算是名廠,相信應該有作防短路裝置,這個我調到5.5V拿來充手機或是平板,充電時間都比一般的電源供應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個玩笑, 看來有點像定時炸彈!

簡單的修改就不能要求太多,我是沒去材料行找,不知道有沒有這樣大的熱縮套管來套住,可能就會好看些。

网友C:
輸出才1.67安培
升降壓模組最少還有3安培的能耐
模組是不會掛
但是長時間超載,電供可能會掛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出才1.67安培
升降壓模組最少還有3安培的能耐
模組是不會掛

電源供應器是手邊剛好有那一顆,隨手就來用上了,剛好是9V,升降壓都不會差太多,畢竟超過12V用到的場合並不多,筆電19V的供應器有專用的,要用到36V大概是燈條的測試吧。
供應器在朋友的回收場時常看到,掛了是不會心疼的,升降壓模組不要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