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E42-5500 無法關機

楼主(2017-09-20):
家中的BENQ E42-5500 這兩天出現無法關機
遙控器電源按鈕一按,關機後不到10秒立刻又自動開機
控制面板的電源開關沒有作用
但是其他功能都可正常使用
電源線一接馬上就開機
這個會是電源版問題嗎?

网友:
沒有圖已違反版規

有可能是電視控制面板按鍵的問題

如有能力處理,先拆機把控制PCB拔下來用電表量看看案件是不是好的

网友:
這台是觸控按鍵的~~建議觸控先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