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的會員離線與在線狀況顯示是否趴怠去啊?

楼主(2017-09-20):
系統的會員離線與在線狀況顯示是否趴怠去啊?

當我把滑鼠移向其他會員的頭像時,系統顯示 -- ID 目前離線.
當我把滑鼠移向自己的頭像時,系統也是顯示 -- scottwang 目前離線 ...

网友A:
我是正常的,我看你的頭像icon目前是off-line耶。
可是進到傳送訊息的方框裡,顯示你是onlin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正常的,我看你的頭像icon目前是off-line耶。
可是進到傳送訊息的方框裡,顯示你是online的....
n_16 ...

好奇怪.以滑鼠移到你的頭像查看你上線情形是 -- 目前上線,而我的仍是 -- 目前離線
而用傳送信息看你的上線情形,卻是 -- 離線
好亂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怪.以滑鼠移到你的頭像查看你上線情形是 -- 目前上線,而我的仍是 -- 目前離線
而用傳送信息看你的上 ...

這個不用太在意, 是 Discuz 的 BUG,
若想清楚誰在線, 請點選左下角〝線上會員〞這四個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奇怪.以滑鼠移到你的頭像查看你上線情形是 -- 目前上線,而我的仍是 -- 目前離線
而用傳送信息看你的上 ...

根據你的發文時間,當時我的確已經下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你的發文時間,當時我的確已經下線了。

由頭像查 -- 目前上線,查看短信人卻 -- 離線,再去頭像查看還是 -- 目前上線.
難得今天我由頭像查看自己的上線情形 ˊ-- 目前上線.
要準確由首頁查看應該是最準的.

网友B:
這是因為Discuz 統計人數是一段時間統計一次的緣故(例如10分鐘),如果要統計即時也可以,只是會增加佔用伺服器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Discuz 統計人數是一段時間統計一次的緣故(例如10分鐘),如果要統計即時也可以,只是會增加佔用伺 ...

統計人數不是只有在首頁嗎,怎麼個別的上線與否的資料也影響到?

网友:
不用太在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