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過熱會關機..是誰裝了這個風扇?

楼主(2017-09-21):
打開這韓國三星40寸的CCFL電視...原因是過熱會關機...讓你們猜一下? 是誰裝了這個風扇? 是誰在我之前裝的這個電腦風扇? 如果裝了風扇還不工作那我怎麼辦呢?

電腦風扇看起來很爛! 從來沒聽過....是印度尼西亞做的?

网友:
風扇裝錯邊了吧,裝這樣是往外吹,底部沒空間從那兒抽風出來?

网友:
裝一台冷氣吧!

网友:
應該裝筆電的風扇。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64073-1-1.html

小弟上次修這台,後來業主上沒屋頂買一片殺肉主機板來換,小弟幫業主在主晶片加裝散熱片後,晶片上方外殼挖洞再加裝風扇,風扇電源由USB插座拉

現在的LCD電視幾乎都有USB,加裝風扇方便多了

楼主:
非常謝謝...阿三哥他的觀察力非常的好!     這個電視會顯示說: 請你去檢查這個風扇1   "Check Fan No. 1"

但是我要講的是...這個是原廠三星電視所附帶的風扇! 電視有過熱的問題..沒想到原廠的三星公司也是用散熱風扇來解決問題....但是問題就是他的散熱風扇出了問題. 經過滴了一滴油進去, 以後就解決問題了.

我以為是別的電視修理店裝的風扇, 結果一看是原廠裝的. 栓螺絲的柱子是原廠壓上去的.

网友A:
為什麼不用離心式的風扇   這樣子還可以做得更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用離心式的風扇   這樣子還可以做得更薄

對呀! 我也是這樣覺得....我想三星的工程師頭腦不夠....  就像阿三哥所講的...風扇根本都沒有進風口!  最後導致風扇卡死.

我剛才去測試了一下風扇...的風往下吹的...真是天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呀! 我也是這樣覺得....我想三星的工程師頭腦不夠....  就像阿三哥所講的...風扇根本都沒有進風口!   ...

吹向冷卻目標
可能不完全是我們所想的那樣

若電視的背殼
是透明壓克力組裝後
然後不加風扇開機一段時間
再用熱顯像儀看一次
您可能會對三星的工程師設計刮目相看喔

補充內容 (2017-9-23 07:57 PM):
看來整棟樓
眾痞友傾向一面倒,認為三猩設計失敗

風扇設計方式
雖還有改進空間
卻只有小弟讚賞工程的設計能力

网友:
這工程師要說是天才嗎 ?這是

网友:
我家那台現在退役丟到2樓的chimei 42x7000d就是要加風扇才能不過熱
不過當初很隨便的,是在後面擺上一個箱扇直接吹,缺點就是灰塵卡很快
因為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吹到哪個晶片才是最適當解答.

後來搬到二樓,我藉著第四台機上盒上面有個usb插槽,直接掛一個USB風扇在背殼往裡面吹
不過效用不大,或者說其實沒效,因為開孔位置不太對,沒吹到主機板.usb風扇風量又不夠大.

网友:
風扇看來是訂做的
因為另一邊沒有被剪切過的痕跡
而且邊緣還處理的很漂亮

网友:
沒屋頂的看到有做給國際等離子電視內藏用的Panaflo 8cm風扇,型號FBL08A12L,

廠商是有這個做法的.

网友:
这真的是三星原厂吗,我想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呀! 我也是這樣覺得....我想三星的工程師頭腦不夠....  就像阿三哥所講的...風扇根本都沒有進風口!   ...

所以風扇的風原始是往下吹還始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風扇的風原始是往下吹還始往上......

很好玩.....竟然是往下吹...正好吹到鐵板上面..這樣子會造成風扇有一個阻力..所以現在這個風扇有一點咯咯...我滴了一滴油進去就修好了...但是我不曉得這個風扇培林可以再用多久!

因為是原廠的風扇所以黃色的負回授有用到...三星廠商也推出一個更新的韌體...就是當風扇卡死的時候, 電視還是可以工作的.

韌體更新可以解決在三星LN40A650A1F液晶高清電視中風扇的問題: 三星發布了一項韌體更新,旨在解決部分套裝陷入僵局的問題。 具體聲明LN40A650A1F,LN46A650A1F和LN52A650A1F,並且建議您安裝更新.

网友:
國際等離子電視他是往外吹
不是往裡吹

風扇最大問題會卡灰塵一段時間就要清
不然電視會保護停機

网友C:
這個風扇不是很恰當的風扇,不過方向應該是對的。
進風方向不能擋住,否則會過熱,出風方向則因為有大概5mm 高度,勉強可出風。
看起來是扇葉幅度不對,否則應該像筆記型電腦風扇或顯示卡風扇,離心出風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風扇不是很恰當的風扇,不過方向應該是對的。
進風方向不能擋住,否則會過熱,出風方向則因為有大概5mm ...

扇葉幅度不對,否則應該像筆記型電腦風扇或顯示卡風扇,離心出風向.......................講到了重點, 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