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索尼 KDL-42W670A, 板因打雷壞了. 淘到板的型號相同, 對應的...

楼主(2017-09-21):
早前打雷, 電視板掛了.
保修那裏沒有板可換, 也過了保修期.

壞板

壞板

想淘個相同的板, 那板對應的屏也跟我的電視一樣, 只是..... 電視型號不同 !!!

請問能替嗎 ? 還是要焊出軟件 IC 之類操作 ?
請教各大俠.

我電視型號.... 索尼 KDL-42W670A
我屏T420HVF04.2
主機板是一樣1-888-389-12

能淘到其中一個是

它本是用在索尼電視型號....KDL-42W650A
屏同樣是T420HVF04.2

楼主:
早前的雷打掛了 電視, 電腦屏(電源保險絲), 熱水爐(保險絲), 一個拖板.

网友:
sony 無法用換程序IC方式來換板的~他是用別的方式~!!

网友:
SONY 大部分是在國外生產 價格又高    碰到面板壞的 我都無法維修 只好報廢   且對國內22K無貢獻

网友:
對應屏一樣,應該可以代用,差在有線/無線天線不能用和簡體

网友:
这种42寸的索尼主板遇到雷击,有的可以修复的。

如果你是用HDMI接口作为信号源输入信号,

那很有可能是被雷电击坏了HDMI接口芯片,型号为:SiI9287
你可检查这个芯片的供电(3.3V)脚对地是否短路,也可测量HDMI接口到芯片之间的几组电
路是否对地短路,加于判断。

本人修复过两片这种被雷击的主板,都是换SII9287就OK!

楼主:
很是感謝各大.
.
希望大家長經驗, 事是這樣:
這Sony電視只是接了
放置在窗口外的魚骨天線,距離很短,
而電源是外置的 19.5V, 6.2A電源.
打雷損了一部大的舊電視, 一拖板燒了FUSE, 熱水爐也燒了一2A FUSE,
還有這Sony 電視.
這電視的外置電源沒事, 電視沒有接其他的訊號線了, 沒有HDMI, 所以...
.
我想感應雷是沿窗外的天線來的, 這猜想行嗎 ?

楼主:
感謝指導, 匯報一下:
放上新買的板, 搞定.
.
.
ppandnini大 說都是. "換程序IC方式" 不行.
我在板上找 8腳程序IC之類的, 沒結果.

我猜想是這樣, 智能電視的操作介面豐富,圖像多, 資料量不是一片8腳 IC 能容納,
所以....
程序和基本的軟件應該存在於FLASH 記憶, Toshiba SH3016
焊出來不太難, 但沒試了.

不知道大家認同否 ?

是的, 語言只有簡體和英文...

网友A:
你這片主板kdl-42w650
市場上面板壞一堆.只要是作為休的人手上一定都有.
你去掏保買當然都是簡體跟英文

42w650所對應的面板.就是你機器這片

另外軟體的部分.是東芝那顆沒錯.容量大概是4G(NA FLASH)
不是一般的燒錄器能複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片主板kdl-42w650
市場上面板壞一堆.只要是作為休的人手上一定都有.
你去掏保買當然都是簡體跟英文

我也想過是那東芝的 flash 記憶,
直接焊出換上去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