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御風 C56 電剪 拆解

楼主(2017-09-21):
其實對大家來說可能沒啥幫助,主要是因為小弟卡在一根螺絲,差點把它給拆壞了

既然拆來,就來幾張照片吧

先來主體

外部能看得到的螺絲先拆吧

然後把下方螢幕的蓋子抽出來後,還有二根

最後,就是這個,也藏得太ox了吧
在第一張的開關按鈕那撬開後,下面有個彈簧,拿出來才看到它

這次要換的就是這顆大肚子電池(挖了藍芽喇叭的電池裝上去(沒拍到)

最後這張

網路上搜過,好像沒人po

网友A:
雖然是有帶保護板的電池.. 但沒電後放久了還是會漲氣!!
遇到這種鋰電池, 好像都只能換掉... 製造垃圾... (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是有帶保護板的電池.. 但沒電後放久了還是會漲氣!!
遇到這種鋰電池, 好像都只能換掉... 製造垃圾... ( ...

沒辦法呀,這種電池都一樣,行車記錄器、藍芽喇叭都用這種的,比較困擾的是這種電池不能亂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辦法呀,這種電池都一樣,行車記錄器、藍芽喇叭都用這種的,比較困擾的是這種電池不能亂丟 ...

雖然牛都會把鋰電池收成一包, 放到社區的 "廢電池回收桶"
但鋰電池這東東很怕水, 遇到水會起化學作用自燃...
每次都回收得很不安心的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雖然牛都會把鋰電池收成一包, 放到社區的 "廢電池回收桶"
但鋰電池這東東很怕水, 遇到水會起化學作用自燃 ...

沒電了遇水也會自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電了遇水也會自燃嗎?

映象中, 鋰本身和水就會發生反應的!
就算電池沒電, 鋰物質應該還是在吧?

可沒這樣試過... 牛很膽小的.. 會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電了遇水也會自燃嗎?

真的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