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7LC7D-DA 約螢幕1/6直線區塊花屏,雜訊線條,帶點綠色

楼主(2017-09-21):
目前執行過
1.清潔接頭
2.更換邏輯板(雜訊依舊)
3.觸碰位置板與面板連接線(雜訊依舊且無反應)

我看gkjnn大的[維修實例] LG RM-32LZ50 32吋LCD
有點像可是又沒那麼嚴重,他最後是把主板的電容幾乎全換了。

因為只是自己DIY,要找齊電容還要蠻頭疼的,
請問在更換電容前,
還有甚麼可能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我可以先測試的呢?

或是有新北市的板友,可以報價協助維修嗎?

网友A:
只有一部分花屏,比較像面板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部分花屏,比較像面板出問題

啊,慘了!

网友B:
看不出花屏,,只看到橫線一條跟左邊中間約1/4好像怪怪的,以上都沒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花屏,,只看到橫線一條跟左邊中間約1/4好像怪怪的,以上都沒救

主要問題就是紅框圈起來的地方,看來跟那條那條橫黑線一樣都是面板的問題了。
那條橫黑線看久就無視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問題就是紅框圈起來的地方,看來跟那條那條橫黑線一樣都是面板的問題了。
那條橫黑線看久就無視了, ...

Cof壓看看,幾本上要有機台處理,板上台北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f壓看看,幾本上要有機台處理,板上台北有。

COF是兩段影片中更換的訊號線嗎?4條我都有壓過,畫面沒有反應,雜訊分佈的位置也完全沒有變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6YT7-5GT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lVmIkZZP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