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電瓶沒電發不起來

楼主(2017-09-21):
方法1.去機車行請老闆來救
方法2.找計程車來救
方法3.買救車專用行動電源
方法4.用機車來救

註:車子電瓶是新的換沒多久應該不是壞了

网友A:
找修車廠老闆派人來借電....

電瓶如果是新換的,那就有可能是發電機故障沒有回充電流,電瓶電力耗盡就沒了...

但這問題你會知道,因為儀錶板警告燈會亮燈....電瓶圖案

网友B:
請您注意KEY轉ON後儀表該亮的燈是否有亮,油幫是否有驅動聲,有的話借鄰居的車或自己的機車,救車線阿絲5分鐘後發動看看,能發動的話拆救車線量電池端點電壓,不足13V表示您發電機或發電機輸出線掛了

當初您換新電池後沒測發動電壓嗎,應該保養廠都會做這個動作

楼主:
附註一下,我是因為鬼月不宜出遊所以停了三個禮拜沒開…就…沒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註一下,我是因為鬼月不宜出遊所以停了三個禮拜沒開…就…沒電了>

如果這樣是常態,車子一放1星期以上不使用

請您用"麻新"關鍵字搜尋,比買新電池便宜

网友C:
長時間不用拆電池負極
這也是一個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長時間不用拆電池負極
這也是一個方式

萬一他的車子屬於不能斷電那種,拔電池線會害到他

网友D:
我兩星期前也是沒電 3個星期沒開 . 不過我買了飛樂【EBC-100】1480元,平常可當行動電源,也可以拿來救車,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兩星期前也是沒電 3個星期沒開 . 不過我買了飛樂【EBC-100】1480元,平常可當行動 ...

你在那邊買的!我看到的都要17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萬一他的車子屬於不能斷電那種,拔電池線會害到他

我車是 ALTIS 2008年份,能斷電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車是 ALTIS 2008年份,能斷電嗎?

3個星期沒開 發不起來
恐怕你車上有裝什麼設備ALWAYS在耗電
常見的是 行車紀錄器 導航 或是 ODB2監控設備 之類的
這部分要注意一下 可以請車廠測試 熄火狀態下的電流量
不然就是您 常常開短程 電池常處於不佳狀態下所致
買個充電器 是我的建議(如果您住大樓 停地下室 那就比較麻煩了)
買緊急救援的 雖可以啟動 但是沒有馬上開長途 不充電也沒轍
給你參考

网友:
發動車後良電壓,正常14v左右,太低就是發電機壞了。
建議你1.先拆下負極充電,再發動量電壓。
2.電壓正常就是車子有不正常放電,例如門沒關好,大燈沒關等----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附註一下,我是因為鬼月不宜出遊所以停了三個禮拜沒開…就…沒電了>

鬼月不宜出遊,
車子也可以開出去發動幾十分鐘.
至少一星期要發動一次.

网友G:
救車很簡單有許多方式以您的方便來實施,但查漏電原因很麻煩仿間的汽車電機行都是拆線串小電燈泡來找漏電很不科學。
建議去買個 DC 勾表來查漏電,正常的車充飽電池後應可維持一個月還能發動車,DC 勾表可以找出靜態時哪個裝置會消耗多少電流,甚至可能因為發電機老化都會造成漏電的主因。
此時這個鉛酸電池也是完蛋了,即使原先是全新的也會因為深度放電而損壞電池,如果這個鉛酸電池還要繼續試可能會因電壓過低而讓發電機的電流過大再損壞一個發電機。

正確的作法是:
ㄧ、拆下電池用充電機來充飽電,充電時間到達時如果不接充電機時的電壓不能達到 13.2V 以上電池就已經是不好的,請自行判斷繼續使用或換新。
二、電池裝回車上電門先不要開,用 DC 勾表來檢查樁頭上每一條電線的電流,如果有條線達到上百毫安培就是那條線那邊的裝置有漏電,再請保養廠將該裝置換新。

我的德國老車上的電氣裝置都是自己查修,省了很多時間與金錢。

网友H:
買一個 可顯示電壓的USB車充,
看久就可由電壓的變化知道電池是否快沒電。

比方說,引擎發動後,
開大燈,電壓會降低0.3V左右, 怠速時散熱風扇運轉,電壓會降低0.6V左右...
若電池快沒電,可能高負載時電壓不到12V,就是電池容量不足了!

网友I:
1.通常儀表板上的充電指示燈,只能當作參考用,不能太寄予厚望,因為即使發電機真的有故障,充電指示燈也未必一定會點亮,或是即時點亮。
只能說如果充電指示燈點亮了,就代表充電系統出現問題了,需要檢測原因並排除之。
2.汽車用的汽油幫浦一般通常都是裝設於油箱內部,而油箱的正上方,一般還隔著一層後座椅座墊,我自己的車汽油幫浦即使處於正常運轉狀態下,也沒有辦法從外面直接聽得到的運轉聲,如果這樣還有人聽力好到在車外,直接就能聽得到汽油幫浦驅動運轉聲的話,算您厲害。
除非拆下座椅座墊,或有可能可以明顯聽得到汽油幫浦驅動運轉聲,如果是我的話,直接從保險絲盒引線測量汽油幫浦有沒有正常的耗用電流,判斷汽油幫浦有沒有運轉應該會比較實際。
3.勾表可以選購精度能測量 DC 0.01A之產品,很適合查尋車輛微小漏電源。
4.充電時間到達時,即使不接充電機時的電壓能達到13.2V以上之鉛酸蓄電池,也未必一定就是好的。
5.因為深度放電而損壞的鉛酸電池,通常充電電壓會是偏高而不會太低,但是發電機本身的調整器會自動限制發電量維持在一定範圍內,所以通常是不會因此而損壞的。長時間下之損壞與否,有時候可能就要看質量及運氣了。

「至於深度放電而損壞的鉛酸電池,會因電壓過低而讓發電機的電流過大再損壞一個發電機。」

這個說法,不知道是從那裡聽來的,道聽途說,人云亦云?
6. ALTIS 2008年份,應該斷電沒差,只是音響記憶及時鐘需要重新設定。
7.如果是人車出門在外,碰到電池缺電又人生地疏諸事不便,當然能夠找得到願意伸出援手的運將大哥大姐,花點小錢,這樣是最好,實在沒有辦法了,小電瓶也要有足夠的蓄電量才有可能並聯汽車電池上協助完成啟動,市售的救車行動鋰電源品質良莠不齊,要小心意外火災的問題,我個人車上自然是不會備置這種東西。
如果是在自己的住家內電池缺電,那就先用充電機充滿電,再巡視一下車上有沒有用電器具或燈光忘記關閉,或用電表檢測一下充電系統有沒有問題。

网友:
就以往的經驗,鉛酸電池損壞都是未充電時電壓遠小於12.6V,當接上充電器時電壓會很快到達充電機的電壓上限,也就是一下子就充飽了,但是一接負載馬上電壓就掉下來,幾乎沒有電流。沒遇過鉛酸電池因為損壞(非外力造成極版短路)而過電流燒了充電器。如果遇到這種不能充電的電瓶可以用高壓脈衝的方式救回來,個人也曾經救回幾顆,但是電量剩多少%就沒有儀器可以檢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1.通常儀表板上的充電指示燈,只能當作參考用,不能太寄予厚望,因為即使發電機真的有故障,充電指示燈也未 ...

電池與發電機的關係網路上討論很多,有使用者與原廠的不同說法,我比較相信專業人士的說法。
先貼兩個連結給您看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14&t=1266814
http://c29230043.pixnet.net/blog/post/237089714-好朋友~變負擔-電瓶與發電機踏上不歸路..毅

汽車電瓶已損壞的我真沒看過有電壓偏高的,只有碰過小充一下電壓就馬上回到正常值的但也放不出電流來(內阻過大),可能是我自己動手修的車不夠多。
在怠速時 12V 與 14V 的電池電壓哪個充電電流比較大?充電流大時發電機負荷重,汽車油耗也會增加,還有從發電機到電池的那條粗粗的正極線也會快速老化阻抗增加。

我第一次接觸汽車電機是當兵時期,隔壁的軍車保養廠常常拆軍卡上的電壓調節器給我修,這顆電壓調節器就是接在發電機與電池之間負責提供一個穩定的電壓給電池充電並供應其他電路。
損壞情況都是因為長時間大電流工作而燒毀多半是換換鐵殼電晶體就行了,跑去汽修廠的電池室追根究底查案,原來是電池室工作不確實體質不好的或未充飽電的電池也都給司機拿去裝。
軍卡電池特別大顆要兩人搬,電壓不足的電池拿去用車上的調節器充電要充很久才會飽所以調節器就容易燒壞,以前沒認識我之前這個調節器都是拿到外面汽車材料行以交換件換修的。
裡面功率晶體原用 2N3055,我改用 MJE15003 再改善電池室的缺失後此調節器就很回少到我手上了。

現在的小汽車交流發電機與調節器都裝在一起,常常都是壞調節器上的電子元件,我這台老車就換過三顆發電機都已經是指定德國原廠貨還是很不耐用,也找不到單獨賣調節器模組。
汽車上的充電電池就是根本,所以才有人願意花大把銀子換鋰鐵電池。我現在已經不迷信什麼歐洲大廠的鉛酸電池了,一顆貴好幾倍壽命一樣是三年,改用便宜的韓國電池只要電壓不太對就換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在那邊買的!我看到的都要1700以上>

我在MOMO買的 我還有折價券 今天最後一天 貼給你看 https://m.momoshop.com.tw/goods.momo?i_code=4876211
住新北的話 我可以先幫您買.....再約時間來自取

网友C:
我的經驗是我的車是柴油車
這種行動的電源我用過沒有發動起來過
朋友那來救都無效
乖乖還是換電池就好了
電池要壞之前都是車不能一次就起動
當要發兩次電池就要馬上換不然有可能停下來就顧路了

吃汽油發動電流小所以應該是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MOMO買的 我還有折價券 今天最後一天 貼給你看 https://m.momoshop.com.tw/goods.momo?i_code=487621 ...

感謝,我有momo帳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鬼月不宜出遊,
車子也可以開出去發動幾十分鐘.
至少一星期要發動一次. ...

車子只有假日開,偏偏遇到鬼月,又連續兩個禮拜都有感冒症狀假日有時間就睡直到鬼門關後想到要去發車就來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修車廠老闆派人來借電....

電瓶如果是新換的,那就有可能是發電機故障沒有回充電流,電瓶電力耗盡就 ...

是 有+/- 那個圖示嗎? 映像中沒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注意KEY轉ON後儀表該亮的燈是否有亮,油幫是否有驅動聲,有的話借鄰居的車或自己的機車,救車線阿絲5分 ...

我的車已經完全沒電,用key完全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個星期沒開 發不起來
恐怕你車上有裝什麼設備ALWAYS在耗電
常見的是 行車紀錄器 導航 或是 ODB2監控設備 ...

是有用導行但停好車後都會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買一個 可顯示電壓的USB車充,
看久就可由電壓的變化知道電池是否快沒電。

下個月就來買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通常儀表板上的充電指示燈,只能當作參考用,不能太寄予厚望,因為即使發電機真的有故障,充電指示燈也未 ...

感謝你的詳細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我的車是柴油車
這種行動的電源我用過沒有發動起來過
朋友那來救都無效

柴油引擎所需的啟動電流比汽油引擎大
所以必須使用CCA比較大的電瓶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池與發電機的關係網路上討論很多,有使用者與原廠的不同說法,我比較相信專業人士的說法。
先貼兩個連 ...

1.何謂專業? 何為專業?
網路言論,或有正確或有誤導甚至於自欺欺人,只能說自己本身要有判斷的能力,如此而已。
mobile01 汽、機車版當然正確的言論不會沒有,但是鬼扯的,其實也是一堆。

汽修廠?
台灣的汽、機車維修業者,檢修能力之良莠不齊是不爭的事實,有足夠資金的話,要開設汽機車修理業也不太難,在台灣,莫說坊間汽修廠的言論未必正確,就是各種廠牌車所謂的在台原廠,也未必就正確,相信很多人都會有親身經驗,不言可喻。

2.柴油車壓縮比高,行動鋰電源要想帶動柴油車啟動馬達,電壓及容量要大到一定的程度,用串並聯的高電壓高電流,才有可能帶動得了柴油車啟動馬達。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兩星期前也是沒電 3個星期沒開 . 不過我買了飛樂【EBC-100】1480元,平常可當行動 ...

聽說容易電池懷孕...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有+/- 那個圖示嗎? 映像中沒有亮

是~~關於充電指示燈你翻一下車主手冊就知道了

既然完全沒電你就找修車廠派人過來幫你看就好了

网友:
柴油引擎壓縮比高所以啟動馬達必須使用高電流,加上現在電子噴射柴油引擎還有一堆
附屬周邊要吃電,沒用高容量電瓶輔助應該是發不起來甚至搖轉不起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救車很簡單有許多方式以您的方便來實施,但查漏電原因很麻煩仿間的汽車電機行都是拆線串小電燈泡來找漏電很 ...

duke大大買的DC勾表多少錢?型號?
之前要買AC/DC用的鉤表, 要8XXX就放棄,
只買AC鉤表38XX ,
型號: HIOKI 3280-20

HIOKI鉤表

HIOKI鉤表

网友I:
TES 泰仕 PROVA CM-01 交直流鉤表就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個月就來買一個

若要買可顯示電壓的USB車充,  建議買一直顯示電壓的,不要買可顯示 溫度+電壓+.... 太多功能的,
因為若只有一組LED螢幕,卻可顯示電壓/溫度,就必須每隔幾秒切換,比較難觀察到電壓變化。

且只量電壓或電流並沒法測出電池容量,測量汽車電瓶容量的儀器要不少錢,
所以,直接看使用汽車時的電壓變化就能以低成本判斷電瓶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聽說容易電池懷孕... ...XD

對阿....有聽說.....但依照說明書使用應該是還好啦......每兩個禮拜拿來充到剩1 2格再充到滿

网友:
引用 网友I:
TES 泰仕 PROVA CM-01 交直流鉤表就很好用了。

謝謝chhumpin大大建議。
列入口袋名單(要開始想藉口了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車已經完全沒電,用key完全無反應

3個星期沒開不應該放電放成這樣,請您檢查是否有小燈忘了關

否則要檢查哪裡有漏電或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TES 泰仕 PROVA CM-01 交直流鉤表就很好用了。

只查個漏電電流,這勾表也太貴了吧?
一般DIY就找小數點下2位數的即可,也就是最小可顯示 0.01A的袖珍型勾表,

我N年前是買 HL-9001,應該是公版的,MT-87也長一樣,都約199~260元,外型相同但有很多品牌,
若便宜的勾表又買到大支的, 最小只能顯示0.1A,就看不出小電流了!

[youtube]Xo62UA6cdk4[/youtube]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查個漏電電流,這勾表也太貴了吧?
一般DIY就找小數點下2位數的即可,也就是最小可顯示 0.01A的袖珍型勾表 ...

TES 泰仕 PROVA CM-01這支勾表我許多年前就已經有買了,直到現在仍繼續使用中,貴的跟便宜的應該是差在測量解析度、誤差值與耐用度吧!
其實都可以啦!
最低值能測量到 0.01A,就 OK了。

楼主:
回報已請上次換新電瓶的店家處理,目前回充正常。(沒有收費…良心店家)
另外有看到這篇報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XZAj1Y7jU
讓我不敢買救車行動電源放車上,但救援線應該會買一組放車上方便借電。

感謝痞酷網友回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只查個漏電電流,這勾表也太貴了吧?
一般DIY就找小數點下2位數的即可,也就是最小可顯示 0.01A的袖珍型勾表 ...

這支不能量直流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J:
duke大大買的DC勾表多少錢?型號?
之前要買AC/DC用的鉤表, 要8XXX就放棄,
只買AC鉤表38XX ,

可以考慮這隻UNI-T UT210E
CP 值高千元有找還能改機自己玩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這支不能量直流電流

直流電流用這便宜勾表測安培數差很大,且數值會飄,但勉強可用來測是否有電流流動.

像汽車熄火,沒鑰匙插在上面後,
把車門打開時會亮車內燈,測到的電流約0.01A,
關門時的瞬間電流突然增加為0.2~0.3A,
關門後車內燈還亮一下是0.01A, 車內燈滅了之後就0.00A了!

車內燈應是12V 5~8W,照理電流應0.48~0.7A左右,結果便宜勾表卻只測到0.01A在那裡飄...
這種便宜勾表測12V直流電的電流時,可能把電壓當做110V了...安培數值就小到差了快50倍,
雖然顯示的安培數差很大,但可用來測量是否有電流流動,

但若12V直流電流小於0.3A,就可能測不出來了...也可能便宜勾表測有沒有電流,同樣沒參考價值。

一般汽車偷吃電,應該可用三用電表的電流檔測量電流,
http://pics.gtabattery.com.tw/gt ... ery-Knowledge07.htm
但三用電表的電流檔大多只能負載10~20A, 若拔電瓶迴路串接三用電表測電流,就不能負載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流電流用這便宜勾表測安培數差很大,且數值會飄,但勉強可用來測是否有電流流動.

像汽車熄火,沒鑰匙插在 ...

適用好的工具會省很多工作

直流微電流勾錶可查微小信號還不用拆線

网友:
開了很久的車最近才知道電瓶需要定期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