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EMFX 油畫現象

楼主(2017-09-21):
請教各位高手,像這類油畫現象應該是AS-15G在做怪,但我在這塊板子找不到這顆,請各位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妳的圖片中 沒看到邏輯板
邏輯板在你第2張圖 上方中間那排線的另一端 很多細線一起那個有紅色線
找看看

网友:
邏輯板在面板鐵框裡

网友:
這型前2天才處理一台換掉整塊主機板....
這型的要拆面板才看得到邏輯區

网友:
這個面版上方鐵框內有IC~
但不是AS15~
換了就完修了~
但是先確定不是主板故障~

楼主:
我己拆到看到邏輯板了,照片會在補上,謝謝

楼主:
補上四張邏輯板圖片

楼主:
請教h987693兄,這台的狀況是來自主機板的問題嗎?因為不確定是主機板或邏輯板的問題

楼主:
多謝各位高手指點,經更換主機板後已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高手指點,經更換主機板後已完修~~

恭喜完修
更換主機板
那壞的主機板
查看看是不是跟SONY一樣 壞磁珠排組
排線往回到主IC的路徑 有無磁珠排組 有的話能量看看是不是磁珠排組出問題

网友:
竟然是主機板,看照片我一直認為是邏輯板

网友:
這種狀況  我分不出 邏輯板 或主板故障時 都要用公板 試一次來分辨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