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PDF可內嵌影片檔嗎?

楼主(2017-09-21):
最近在搞些文件, 一圖勝百文, 一片可能勝百圖!
所以有個問題,在一般的 PDF 文件中可內嵌影片嗎, 不是影片的連結哦!

网友:
可以!!
您可以下載附件後, 會看到有一個Play的Icon 點一下後應該就可以看到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可是牛試不出要怎樣讓它嵌在同一個頁面...
您可以下載附件後, 看第二頁... 點一下後應該就可以看到 ...

感謝你,好朋友,我下載了,研究看看!
等級不夠,無法加分,夠了, 再給你加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好朋友,我下載了,研究看看!
等級不夠,無法加分,夠了, 再給你加分! ...

不客氣!! 舉手之勞! 牛本來也不知道PDF可以插入影片,

原來在 阿拷北 裡面,
要用 工具\互動式物件\新增視訊 在PDF內拖拉選定插入的位置後, 才會出現檔案選擇畫面.
算是多學一件事囉!

對了, 影片插入後不是以連結的方式存在, 而是會包進PDF檔內, PDF檔案會變很大喔!
牛的試做範例檔, 有將影片尺寸轉小的.

网友:
我試的結果起先是這樣:

然後,我就按右邊的「了解更多」,再來就按指示安裝Flash Player,裝完之後就能正常播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舉手之勞! 牛本來也不知道PDF可以插入影片,

原來在 阿拷北 裡面,

請問牛大

您是採用哪個版本的acrobat
才有 "互動式物件" 這功能

小弟用9.0 PRO沒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牛大

您是採用哪個版本的acrobat

阿拷北 XI 普羅 11 << 這樣應該能看得懂, 又不會被肉搜出來吧? (笑)

网友:
這不用錢嗎?

网友:
談錢就"燕氣"
可以不用買~

网友:
普羅 11
專業版 11  哪有可能不用錢的

网友:
adobe系列程式不用錢是不可能的,不過如果不介意什麼問題的話,可以搜索一下:amte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