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無線電對講機溝通疑問

楼主(2017-09-22):
請問,手邊有兩支不同廠牌的免執照對講機,圖示其中一支

頻道互掃後找的一個吻合的,可是使用起來就半殘

A機發話B機收的到
B機發話A機收不到

我的疑問是這種狀況是可能發生的嗎,既然B可以收到A,為何A收不到B

還是是A話機的聽筒壞了 @@

网友:
是收不到,還是沒聲音?   當它接收時應該會有收訊的螢幕,建議你一起po上來看一下。另外也有個簡單的查法,就是一般它都有外接耳機孔,插上去試看看

网友:
先確定 是不是A話機的聽筒壞了 ??

再來就是 TONE 不同
一個有加TONE  一個沒TONE (CTCSS 或 DCS) 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補充內容 (2017-9-22 03:04 PM):
http://www.jcradio.com.tw/article/FRS

网友:
  若像 3# 說的兩部皆有設 TONE, 除非同類且編碼相同, 否則無法雙向對通.

  若其中有一部有 TONE 而另一部無 TONE, 也無法雙向對通.

  FRS 每家廠牌型號的 TONE 不一定相同, 除非你能讀取 & 修改. 要不只能找同廠牌型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