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PLUS/BM6AF/DP_MB 撞件

楼主(2017-09-23):
ASUS  B85M-PLUS/BM6AF/DP_MB

零件被撞掉了不知是什麼型號的

有此機板或點位圖的 請求支援 -- 感謝

PQ607 與 PQ802

補充內容 (2017-9-23 11:14 AM):
更正是  PQ607 與 PQ602 才對

网友A:
這應該是沒上零件,而且撞件焊錫也不會是這樣。

网友B:
那是沒上件
一般SMT鋼板會開洞刷錫膏直接一起過RE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沒上零件,而且撞件焊錫也不會是這樣。

有零件的 -- 是我有用焊錫回焊過 -- 有嘗試用跟旁邊一樣的晶體去試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沒上件
一般SMT鋼板會開洞刷錫膏直接一起過REFLOW

有零件的 -- 是我有用焊錫回焊過 -- 有嘗試用跟旁邊一樣的晶體去試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零件的 -- 是我有用焊錫回焊過 -- 有嘗試用跟旁邊一樣的晶體去試無效

PQ603 604 606 是什麼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PQ603 604 606 是什麼型號

已上傳圖片

网友C:
你可以參考B85 PLUS 點位圖 那兩顆可能是METR3904-G

网友:
B85M-PLUS
網路上搜尋看起來比較相近的版本。

网友:
使用T04 試試看 這是NPN

如果你之前使用的是 類似7002 PNP 而無作用.那使用T04應該就對了

此部份是否控制 RAM 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參考B85 PLUS 點位圖 那兩顆可能是METR3904-G

有試過--兩顆都用 3904 代過 -- 無反應 -- 在查

目前機板是啟動後 一轉一停 只想先補上正確料在查而已

CPU 與 RAM 電壓有出來 -- 沒 RESET

感謝

補充內容 (2017-9-23 01:59 PM):
感謝大大們--不用再找了查到缺電(有短路) 零件上頭印 ACEE 字樣 (MP2143DJ) 燒壞 無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