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派 VX2409驅動板 紅,藍,綠,白等畫面

楼主(2017-09-23):
開 螢幕顯示都正常

沒多久就進入工程模式 紅,藍,綠,白等畫面

Burn In模式  off

該如何檢測呢?

圖 來自網路上

圖 來自網路上

网友A:
上次修過一台三星的UA46ES6600,故障原因是屏線壞掉,換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過一台三星的UA46ES6600,故障原因是屏線壞掉,換掉就好了

只換屏線就好嗎

開機關機開機 會延ˊ持?

按到工程模式 變橘燈,開機 需要等1~3分鐘才會自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