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的板子換SIO ITE 8728F有帶GB和沒帶GB的差別

楼主(2017-09-23):
最近修到一片技嘉Z77P D3
症狀是從OS關機後 會自動開機
稍微檢測了一下應該是SIO的問題
型號是ITE 8728F

但是上網找了一下 ITE 8728F有分成有帶GB(賣家說技嘉專用)和沒帶GB的
技嘉的型號有帶GB
像是映泰的就沒有 我手上有一片精英的也沒有
(圖片都是網路找的)

有人知道這兩種有啥差別嗎 如果原本是技嘉有帶GB的 是否可以換成沒帶GB的?
因為上網找都找不到兩種的差別 故上來問一下看看

网友:
腳位定義 不同喔 -- 技嘉一定要用有  IT8728F  下面字要有 GB

网友:
是腳位定義不同,不能代换

网友A:
GB=技O特規,專門供應給該公司使用的,腳位定義跟標準版不同~~~~搞特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技O特規,專門供應給該公司使用的,腳位定義跟標準版不同~~~~搞特殊拉

代碼就已經跟你說白啦,我就是很G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碼就已經說白啦,它就是很GB啊!!

乾脆建議廠商~~~以後零件IC之類的通通打磨型號

這樣就找不出來了~~

网友:
哇......檢查之下,小弟有3片都是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技O特規,專門供應給該公司使用的,腳位定義跟標準版不同~~~~搞特殊拉

該慶幸這顆市面上還很好買
要殺肉也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