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IRPULLER AP95板金點焊機維修

楼主(2017-09-23):
AIRPULLER AP95板金點焊機維修

圖一 一年多前朋友反映板金點焊機故障無法點焊,報修破萬,轉蹍到此。
檢測初級與次級變壓器都OK

圖二  470Ω線繞電阻好大一顆,量測OK,併在初級端,不知是否做分流,看矓無(技術不足)?送電這棵會過熱!

圖三 經檢測供電都OK ,只知無法觸發與BTW69-800無輸出
查一下MC14093BCP*2  CD40106BE*1  CNY17-1(這顆一開機就升溫過熱60℃以上),搞這些零件就頭疼眼痛還要拆裝,開始擺爛,棄之一偶。

圖四 拖了一年朋友詢問修好了沒,只好無所不用其極找理由東推西拖。
沒辦法也有徵詢板友零件取得問題,當新品拿到時用晶體測試儀測也是故障品,又丟一旁,等較冷靜才發覺檢測線斷線造成失誤(又復原)。

圖五  CNY17-1(反正就過熱)。

圖六  經解焊與新舊品

圖七  安上後保庇OK,結果測試還是過熱,只好續購料大概猜出哪有問題?

圖八 還是先點點補焊好了,測試沒解。

圖九 開始解脫 IC /可變電阻/主板變壓器/主板初級電容

圖十  除IC換新,其他零件檢測OK復原。

圖十一  東拼西湊飄洋過海零件還沒得單買,還買到拿到SMD尺寸!(巧克力型技不如人哪有辦法)

圖十二 已N次測試,復原免得因小失大。

圖十三 啪!一聲火花,吸住了(焊住了試了N個),原來是這樣用!
板金仍須配合空壓機供壓力來收縮,拇指頭按鈕(二段)先壓在深壓空壓機氣體會把焊頭縮起把凹陷板金拉平與扯焊。
至於板金凹陷深度,由紅色如齒輪去調整(+ -)深淺。

圖十四 點焊槍本身空壓線與觸發線路與主大電流線路

圖十五 本體面板 左下主接地線/左上控制電流大小/中下觸發電路接座/右下主電流接座/中間指示燈

圖十六  後方電源開關

圖十七  相關規格

圖十八  全套樣式
不專業檢修 收工交差 。
以上參考

网友A:
這應該是修車廠專用的....修復板金的機器
昨天才在FB看到...一般DIY的簡易工具...
一組300元....有夠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0190193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修車廠專用的....修復板金的機器
昨天才在FB看到...一般DIY的簡易工具...
一組300元....有夠便宜. ...

arthur0518
之前買的180升值了,行情不錯
不過買來試,不知技術不夠還是板金過厚問題(永遠拉不起來,便自動脫膠),修了AP95才知等級差很多,也才知道原來是這樣拉鈑的(測試點焊看似麻煩,點點拉拔搞得麻花臉,原來還是有用的)。
這裡才PO完原主馬上帶回去了

网友B: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基本不會壞
要壞也要好幾年
壞掉也很好修
只是重量體積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大
之前買的180升值了,行情不錯

看過幾個賣場之後...覺得好像只能用在板金較薄的車種...
而且要那種凹痕沒有菱菱角角的狀況....才有機會能夠拔起...
大大您另外買的膠條...或許黏度不夠...或冷卻時間不夠久...
突然有個想法說...
如果前端...把它改成...通電型的電磁鐵...會不會比較不會脫落??

網拍的價格...如果認真找...真的差很多...
下列這個...只要125元n_04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2676950183

网友C:
所以是 IC 壞掉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 IC 壞掉是嗎?

jojoling大
是的,因同時換不確定是哪顆有問題。
不過之前拆裝測試與補焊失誤(CD40106BE檢查某接點短路可點焊(無法控制),線繞電阻與CNY17-1仍增溫)。
再加上CNY17-1有查相關資料,英文看不懂,光耦合(用猜的光電感應)有錯的話請指教。
二線路經二極體至變壓器220V端,變壓器動態靜態測試都OK,剩下二線就是接CD40106BE,感覺這顆問題機率比較大,至於這顆功能規格就沒查了(六隻腳都搞不清,還管14隻腳反正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基本不會壞
要壞也要好幾年

maxcar 大
變壓器相當有份量
想做點焊機與仿製,光購料心就軟掉。
跟下圖手握改裝(未完成)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沒得比。
根本是拼裝車挫折感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過幾個賣場之後...覺得好像只能用在板金較薄的車種...
而且要那種凹痕沒有菱菱角角的狀況....才有機會 ...

arthur0518 大
賣購說,大起大落,不值錢。

网友:
修好萬歲

楼主:
jojoling 大
老師這樣不行啦,沒稍微講解運作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大
賣購說,大起大落,不值錢。

哈~哈~哈~哈`恭喜你啦~你wkm發財了... ..不要聽他們那些不懂的外行人亂說..他們那一些熱熔膠或者C盤都是小玩具.....這是專門用在小塊的凹用的或者是重大的事故車....這個是非常職業的人用的....德國人絕對不會做出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也就是他們用熱熔膠或者C盤...拔不出來的時候就要找你啦!    你終於得到了辟邪劍... 有這個就可以開汽車鈑金公司了

arthur0518大哥...如果有冒犯之處.. .....請多多包涵...

Reparación de Abolladuras Profesional con Spotter Air Pul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Q03Vinj-yQ

PULLER STATION: dent pulling of steel and aluminium (e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5gcryPstQ

EUROTEC PRODUKTS - Traditional dent pulling techniqu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ztcoFuc9U

Airpuller AP 95 - Wieländer + Schi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2-KkwuLD3s

网友:
我早期有在修電焊機
公司有賣這種功能機器給修車廠

网友:
我們來參考一下.. ...最會修理汽車鈑金的戰鬥民族.....蘇聯的小胖胖......怎麼修這一部VW車子...請問怎麼用C盤或者熱熔膠把它吸起來?

VW Jetta. The quarter panel repair. Ремонт заднего крыл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JaxLwST65Q

你好像少了一隻細細長長的最有用, 最常用的錘子? 沒關係可以自己做一隻.. 只要有那個最重要的焊接機器, 然後自己還可以在衍生一些工具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基本不會壞
要壞也要好幾年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三重的師傅................他這個就是傳統變壓器啊!

他的電路只是在更精準的控制輸出的功率跟時間而已.....樓主可不可以公佈其他的IC號碼..... [CD40106]剩下兩顆我看不清楚!  我也準備要仿冒一下這個德國的電路.... 可以用在我的微波爐點焊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三重的師傅................他這個就是傳統變壓器啊!

他的電路只 ...

peter5438 大
OK
剩下比較大或重要零件
IT 244(綠色物體不知是電感還是變壓器)當變壓器量
7812 三隻腳穩壓IC
白色變壓器供應基板電源
以上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還是傳統變壓器好用.] ............三重的師傅................他這個就是傳統變壓器啊!

他的電路只 ...

感覺好小一顆變壓器
還是圖片看起來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jojoling 大
老師這樣不行啦,沒稍微講解運作方式。

我是認為...MC14093BCP*2  CD40106BE*1...這3顆故障的機率比較大...
這3顆都是CMOS樞密特觸發原件
故障後...而無法觸發BTW69-800(TRIAC)無輸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覺好小一顆變壓器
還是圖片看起來小

因為變壓器是220伏10A左右...看起來會比較小.

這個線圈的粗細來判斷它的輸出電壓大概是6~8V....瞬間電流80A~250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認為...MC14093BCP*2  CD40106BE*1...這3顆故障的機率比較大...
這3顆都是CMOS樞密特觸發原件
故障後 ...

而無法觸發BTW69-800(TRIAC)無輸出....................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師父......這個BTW69-800不是SCR嗎?

請問一下樓主....你怎麼有買這個東西呢?  這個德國的焊接機..裡面好像沒有用到這個東西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為變壓器是220伏10A左右...看起來會比較小.

這個線圈的粗細來判斷它的輸出電壓大概是6~8V....瞬間電流 ...

對阿, 看圖片輸出(Uo)=7v,
2100VA/7V=300A
只是In=1100A就不知道怎麼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而無法觸發BTW69-800(TRIAC)無輸出....................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師父......這個BTW69-800不是S ...

搞錯了...應該是SCR...才對

紅圈那一個零件....也是SCR的一種

楼主:
peter5438 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64492-1-1.html  看到沒,這樣還有人給負評,所以不要嫌了
版友建議選項

网友F:
報修要萬把塊的東西還是被你搞好了,你朋友賺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無法觸發BTW69-800(TRIAC)無輸出....................可不可以請問一下師父......這個BTW69-800不是S ...

這棵也是 SCR 模組 大功率的都用這種 如下圖
通常都是 兩組SCR 反向並聯走全波進入主變壓器

wkm大的第3張圖  btw-69 也是   注意看圖片的K腳跟隔壁的A腳是跨線連在1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報修要萬把塊的東西還是被你搞好了,你朋友賺到了。

cobra200309 大
是我朋友硬坳,省到了。
業餘的光找材料就昏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 大
之前買的180升值了,行情不錯

原主人怕大大你玩一玩,
玩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對阿, 看圖片輸出(Uo)=7v,
2100VA/7V=300A
只是In=1100A就不知道怎麼來的

In:1100A   代表是...,. .... 把它短路一秒鐘的時間所產生的最大瞬間電流...... Maximaler Kurzschlussstrom 最大短路电流1100A / 1s

IP 21 代表的是  SCHUTZART Protection class 國際防護等級認證

國際防護等級認證(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Marking, IEC 60529)亦稱作異物防護等級(Ingress Protection Rating)或IP代碼(IP Code)。有時候也被叫做「防水等級」「防塵等級」等,定義了機械和電子設備能提供針對固態異物侵入(包括身體部位如手指,灰塵,砂礫等),液態滲入,意外接觸有何等程度的防護能力。

ED 3% 代表的是   Harmonic distortion • Harmonische Verzerrung 諧波失真?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大哥哥大姐姐們誰知道....這個代表什麼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錯了...應該是SCR...才對

紅圈那一個零件....也是SCR的一種

[搞錯了...應該是SCR...才對] ....................大哥...您沒有搞錯...  您的功力是高深莫测就..像老和尚,功夫練太多, 對打時常會忘記要用何招式...

SCR 是用在直流, 而這裡是在交流上使用...所以是像你說的是 SCR +SCR= TRIAC.   德國人的電子並不是很強, 所以他設計AIRPULLER AP95板金點焊機的時候, 他用兩個SCR來代替一個TRIAC....   所以arthur0518才是本網站,功夫最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