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凶残的PCB拼版

楼主(2017-09-23):
人窮打板摳,SZ打樣
CNY50(TWD228)
一次10*10cm*10片,可以選擇顏色,含運費

允許不切割拼版回來自己用台鋸切。。。

密密麻麻的一大板,黑色線是分界,裡面有很多小板
背面
切開了其中一塊。。。

結果。。。

完畢,看誰比我摳

裡面畫的都是電子小製作,標識以容易看為主直接寫值,也沒怎麼認真畫,佈線任性,標號歪斜
抄板Dream SAM2695 breakout board(用Arduino可以控制發出MIDI音樂,比如鋼琴聲音,風琴之類,材料已購齊,以後焊好再發文)
一堆單片機最小系統
Max3232的RS232轉TTL帶各種保護TVS+電阻什麼的
LM321+UGN3503高靈敏霍爾感測器,大概6~7cm可以感應到磁鐵
旋轉編碼器調亮度
315M學習遙控開關等。。。平均一個月來一次

网友A:
我以前就想用這種拼板或併板的,以節省費用,請問一下你的總size長寬是多少,洗板的費用又是多少錢?

你說用"台鋸"是裝在桌上的鋸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就想用這種拼板或併板的,以節省費用,請問一下你的總size長寬是多少,洗板的費用又是多少錢?

你說用" ...

10*10cm*10片人民幣50元
每個分板子尺寸都畫成0.5cm/1cm的整數,最終湊成一大板,這塊板100%被利用沒有空隙
台鋸:

採用HSS高速鋼60mm直徑、0.3mm厚度、6mm內徑的薄型鋸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10cm*10片人民幣50元
每個分板子尺寸都畫成0.5cm/1cm的整數,最終湊成一大板,這塊板100%被利用沒有空 ...

>10*10cm*10片人民幣50元

好便宜啊.
剛找了台灣一家洗板廠來算,10x10 10片不併板,超過NT$1000元,5塊下去併板就要2500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0cm*10片人民幣50元

好便宜啊.

不如你凑几片从深圳寄过去算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如你凑几片从深圳寄过去算了,哈哈哈

那個台鋸上所標示的是cm嗎?
怎麼感覺鋸片的厚度有0.5mm以上?

洗板子若透過淘寶的話,有建議的商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台鋸上所標示的是cm嗎?
怎麼感覺鋸片的厚度有0.5mm以上?

TB23AKoXD1GJuJjSZFKXXaQtpXa_!!3372025395.jpg 换了锯片,这个锯片磨损很快,一般割不够十片板子就要换一个锯片,没办法,总比拼版便宜

不是淘宝的,是syjpcb或者sz-j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锯片

不是淘宝的,是syjpcb或者sz-jlc

你鋸的時候有算過每鋸一次會損耗多大的板子嗎? (0.3 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鋸的時候有算過每鋸一次會損耗多大的板子嗎? (0.3 mm?)

差不多就图中的黑线全无了(0.4吧?没有量过),但是小制作也不怕割多了,坏了也不值钱。画板的时候也会让细线尽量避开边缘(一般边缘1mm以内不会有布线,两块互让1mm就是2mm了)。粗线可以粘着边,大不了割掉一点不影响

网友B:
考!!!  我 simon 哥自許摳門   想不到輸你好幾條街去!
A大師在上, 請受Simon 哥頂禮膜拜  Orz

另外沒有吐槽意思 大家經驗交流 切磋切磋
防焊油墨顏色綠油墨發展最成孰
白與黑色是最糟(搭配銅表面處理 PCB板廠最難控制品質)  而且透視度不好查視銅線路
我個人 超超超喜歡 黃色油墨因為查視銅線路最易辨識

网友:
這幾層板?

如果  20  cm x 20 cm  10片 就 50 CN X4....?

補充內容 (2017-9-24 08:03 AM):
對了,.......大家都用什麼軟體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  我 simon 哥自許摳門   想不到輸你好幾條街去!
A大師在上, 請受Simon 哥頂禮膜拜  Orz

方向不同,我的自費小製作,有時候客戶用到才會賣,simon哥的是職業使用,不需要我那麼摳門。

我畫的線比較簡單的板子,線寬間隙基本都不會低過10mil,什麼顏色都能一直保持100%成功。好像6mil或者以下才會出現不良情況。挑顏色純粹好玩。。。黃色的確是看銅最清晰的,綠色太普遍就不屬於個性化範圍。

网友C:
厉害
有没有资料可以分享
私讯就好
谢谢

楼主:
兩層雙面板
只有10*10*10片特價,尺寸大一毫米都翻三倍,一般在第一二家多点
http://www.syjpcb.com/web/portal/order_add.jsp
http://www.sz-jlc.com/home/vorderadd.html
http://www.massembly.com/orderadd.asp
http://www.hqpcb.com/online.html
自己算啦

如果  20  cm x 20 cm  10片 就 50 CN X4....?

不可描述版的eagle 8.2.1
反正這是論壇還是評論,偷偷咪咪放上來,已經經過不可描述處理,不用安装,运行eagle.exe即可使用,並且加入了大量著名供應商的元件庫,element14,seeed,SparkFun等都是我加的。

已被處理,欲需請私信

如果元件庫不夠用到
https://www.snapeda.com/home/
還有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有没有资料可以分享
私讯就好

评论都有都有

网友:
原来是嘉丽创
没有涨价吗
多娉几次就不太好了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可以自己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層雙面板
只有10*10*10片特價,尺寸大一毫米都翻三倍,一般在第一二家多点
http://www.syjpcb.com/web/p ...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