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37C3000G 油畫維修

楼主(2017-09-24):
收到一台Toshiba 37C3000G 液晶電視
故障描述為油畫
連接AV端子輸入,畫面油畫
連接HDMI端子輸入,畫面油畫
看到這裡心裡大概有個底了n_088|
拆機目測無明顯故障零件
邏輯板被兩層鐵板遮住,再加上排線太多,就懶的測Gamma電壓,先修再說!!
打開邏輯板鐵蓋!!!看到許多大便!!還聞到一股尿騷味!!
換零件前先清潔一下好了....不然我要吐了..//
板上多爬文就知道幾乎都是AS15在做怪
換上一顆新的AS15
畫面顯示正常了~~
搞定收工n_118|

网友A:
被狗狗尿尿貓咪拉屎的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狗狗尿尿貓咪拉屎的機器?

在主機板排線那發現許多黑黑小顆的(覺得像屎),又有酸臭味
我覺得可能有流進背光區域那裡
好險沒損壞到液晶面板

网友:
用烙鐵拆焊功夫了得,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我還覺得這比較好修,遇到LED電視背光不亮,我還覺得難修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