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ilver Fox 微電腦萬用型 電腦輻射消除器

楼主(2017-09-24):
Silver Fox 微電腦萬用型 電腦輻射消除器
幾年前很流行這種東西,
近來好像都沒有人再用了,
有人知道這種電腦輻射消除器的原理嗎??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1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1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2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2

IC都沒有編號,不知是甚麼東西??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3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3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4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4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5

Silver Fox 電腦輻射消除器05

网友:
有請皮特大師講解~~~~

网友:
應該就是自動"接地"吧~

https://www.imynest.com/content/45787.html

网友:
三隻腳的電源插座通過這三個A, B, C繼電器不斷的接地. 有火線的那一條就經過電容D..而達到減少EMF的目的.

  但是有一個天才...把地線拔掉了....所以這個根本都沒辦法工作....

通過電子電路的轉換開關的動觸點分別與兩個靜觸點的接觸, 實現電壓相位的轉換, 將電源輸出線的接地線與零線充分接觸, 保證電腦電磁遮罩器正常工作。通過電器設備外殼及公共接地線耦合到交流電源的零線上進行泄放從而形成電磁遮罩, 來消除電腦電磁信號的輻射。

這種USB的也是一樣的道理就是把電源經過一個電容不斷的接地.....osidun computer radiation eliminator.flv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_wEf2pHEX4

David Wolfe on EMF Protection - EARTH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46Fm0dtE2c

Shocking TEST Results - You Need to Watch No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VItMlz6k6k

這個EMF對身體很不好...所以應該常常出去郊外走動.....Residential EnergyMizer® Energy Saver & EMF Filter Syst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W7yc3TqP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