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v3-571g 電池不充電

楼主(2017-09-24):
前日在社區回收區收到一台acer aspire v3-571g 筆電,
8~9成新,
I5-3210, 2.5GHZ, 6GB RAM, 500G HD,
檢查後,插電使用一切正常,
只有 電池不充電,0%可用,(已接上電源,未充電)
電池不充電,是主機板充電線路有問題還是電池不良??

acer aspire v3-571g-01

acer aspire v3-571g-01

acer aspire v3-571g-02

acer aspire v3-571g-02

acer aspire v3-571g-03

acer aspire v3-571g-03

acer aspire v3-571g-04

acer aspire v3-571g-04

网友:
換顆好的電池上機測就知道了

只是我曾經有收修過一台電池是好的也不充電

也不是充放電電路問題

最後那台放棄

网友A:
可以把電池拆下來用恆流源電供 找出正負極 1 2+ 7 8-  接上電供 看電池上面是幾V的 電供慢慢調整 如果電池正常就會看到有充電電壓 如超過電池本身V沒充電 有兩種可能 一是有啟動腳 可接一負極 給3腳 其中一腳是啟動腳 4腳是溫控 5 6是數據腳
二就是電池保護或損壞

補充內容 (2017-9-25 12:32 AM):
可買扁平型端子回來接電供較好插入電池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電池拆下來用恆流源電供 找出正負極 1 2+ 7 8-  接上電供 看電池上面是幾V的 電供慢慢調整 如果電池 ...

請教獅子魚大大:
1、使用恆流源電供對該電池充電,不知道後面的敘述是否正確?先把電供的正極接電池的1腳或2腳,電供的負極接電池的7腳或8腳,然後再慢慢的調整電供的電壓從0V調到10.8V(電池上標示的電壓值),這樣對嗎?
2、針對啟動腳,您的意思是仍然使用恆流源電供,電供的正極接電池的1腳或2腳,電供的負極接電池的3腳?還是電供的正極接電池的1腳或2腳,電供的負極接電池的4、5、6腳?此時電供的電壓應該調到多少V?啟動時間大概要多久?可否針對啟動腳部份再能詳細描述,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獅子魚大大:
1、使用恆流源電供對該電池充電,不知道後面的敘述是否正確?先把電供的正極接電池的1 ...

電池的腳位要看機型確認 + -極 不一定都在兩邊
啟動腳 恆流源電供一條正 兩條負 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正常照你說的就會充電 你慢慢調就會看到電壓慢慢改變 正常都超過電池上面標示才會充電 如遇到不充電 有電路圖的話 可判定是不是有啟動腳 如沒有電路圖
確認正極在哪 電流調整到比電池標示高一點點 另一條負極 不要去插入到正極 一個插槽 一個插槽試 如有啟動腳
就會看到電壓開始在充電
上面的電池1 2是 + 7 8是負 3有可能是啟動腳 4是溫控  5 6 是數據腳
這時將電供的正極插入1 2腳其中一腳 負極插入7 8腳其中一腳
慢慢調整電流 如大過電池標示之電流還不充電 就將另一條負極 插入3腳 就可看到充電電壓了 這就是啟動腳

网友:
我會判斷是電池老化、現在電池壽命不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池的腳位要看機型確認 + -極 不一定都在兩邊
啟動腳 恆流源電供一條正 兩條負 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指點!

网友:
筆記型的電池超級機車,動不動就壞,如果是有外出需求,要美觀就買個副廠的用用,另一個方法就是用12V的電池加上學姐賣的150W瓦升壓模組調到19V,也一樣可以用,只不過外觀就不怎樣了。

楼主:
筆記型的電池可以拆開換裡面的電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筆記型的電池可以拆開換裡面的電池嗎??

有程式跟器材就可以還有密碼就可以
一般人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程式跟器材就可以還有密碼就可以
一般人不可能

請教一下:
筆記型的電池換裡面的锂電池

需要甚麼程式跟器材??

為何還要有密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筆記型的電池換裡面的锂電池

要看裡面的晶片才能知道要用哪套程式跟設備 有設密碼比較不容易破解啊
三洋 國際牌 SONY 都要有一台機器破解保護跟解碼
IT專用EV2300 EV2400 BQ軟件
筆記本電池維修工具 MAX1781解鎖工具軟件
有那麼多型號
BQ2083/BQ2084/BQ2085/BQ20832/BQ20853/BQ20857/BQ20864/BQ20869/
BQ20882/BQ20894/BQ20895/BQ20889/BQ80201/BQ8024/BQ8030/BQ8050/
BQ20Z75/BQ20Z90/BQ20Z45/BQ20Z955/BQ30422/BQ30420/MAX1781/
MAX1785/MAX1788/M37512/2RJ240數據解密/解鎖/復位容量/次數清零。
三洋(SANY)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索尼(SONY)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華碩(ASUS)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松下(Panasonic)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戴爾(DELL)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惠普( HP )全系列電池修復/解鎖。
SONY BPS9/S8/S13/S21/S22/S24/S26 不拆殼解碼改次數容量
電池修復/解決上機不認不充電/閃紅燈等問題。

楼主:
這兩天又出新的毛病了,
就是開任何程式,
都會往上面跑,
好像是被按住了往上鍵↑,
不知是鍵盤還是觸控板的問題呢??

网友:
鍵盤壞過同系列機種
給你參考

電池也壞掉過我沒換因為都在家中用
記憶電池也沒電過
我家這台真的多災多難-----------以後不買這牌筆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兩天又出新的毛病了,
就是開任何程式,
都會往上面跑,

小莉莉 大您好,通常是鍵盤在作怪,沒記錯的話,這台要拆機才能更換,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莉莉 大您好,通常是鍵盤在作怪,沒記錯的話,這台要拆機才能更換,請參考。 ...

但是鍵盤的上下左右四個鍵都還可以正常工作呢??
有時觸控版會無作用,
要按按上下左右鍵,觸控版才會動,
無法確定到底是觸控版還是鍵盤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鍵盤的上下左右四個鍵都還可以正常工作呢??
有時觸控版會無作用,
要按按上下左右鍵,觸控版才會動,

回收的基本上鍵盤NG跑不掉

你只要拆開NB拔掉~KB的排線

外接USB KB,就不會有問題了,也可驗證NB的KB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鍵盤的上下左右四個鍵都還可以正常工作呢??
有時觸控版會無作用,
要按按上下左右鍵,觸控版才會動,

回收的基本上鍵盤NG跑不掉

你只要拆開NB拔掉~KB的排線

外接USB KB,就不會有問題了,也可驗證筆電鍵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收的基本上鍵盤NG跑不掉

你只要拆開NB拔掉~KB的排線

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收的基本上鍵盤NG跑不掉

你只要拆開NB拔掉~KB的排線

謝謝!!感恩!!

我先買個鍵盤來換?

還是鍵盤拆下來修理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感恩!!

我先買個鍵盤來換?

NB鍵盤是沒的修,就像薄膜鍵盤一樣,這類多事沒法修的

一般PC的USB鍵盤你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鍵盤是沒的修,就像薄膜鍵盤一樣,這類多事沒法修的

一般PC的USB鍵盤你沒有?  ...

一般PC的USB鍵盤有啊,
可以替換裡面的薄膜嗎?

网友D:
電池不良, 拆開電池外殼測量電池電壓,針對電壓低的充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PC的USB鍵盤有啊,
可以替換裡面的薄膜嗎?

NB鍵盤直接買個新的更換(淘寶)
因為他是導電炭膜印刷(可自行補),另外一邊是導電碳膠(可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電池不良, 拆開電池外殼測量電池電壓,針對電壓低的充電即可。

有品牌的
電池內大都有 "計時計數"
時間差不多了,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PC的USB鍵盤有啊,
可以替換裡面的薄膜嗎?

不是直接薄膜替換

是外接的取代內建的鍵盤
讓您不需買零來換,
用外接即可正常使用NB
讓您銀兩省著花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鍵盤的上下左右四個鍵都還可以正常工作呢??
有時觸控版會無作用,
要按按上下左右鍵,觸控版才會動,

沒屋頂的有殺肉品,500有找,您要不要考慮,畢竟這台新品也幾乎要20000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兩天又出新的毛病了,
就是開任何程式,
都會往上面跑,

鍵盤的兩層薄膜中間打開來,用酒精攛攛也可以,我之前有一台是這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鍵盤的兩層薄膜中間打開來,用酒精攛攛也可以,我之前有一台是這樣就好了~ ...

PC鍵盤或許可以,但NB的鍵盤,通常無法拆開,很多是一旦拆開就報廢了

NB的鍵盤,會壞不外乎"重壓" , "長時間過熱" , "環境長時間潮濕"
現在的NB廠商多很聰明,你就是得換他才會正常,因為他已經是"耗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品牌的
電池內大都有 "計時計數"
時間差不多了,就.......

就... 爆炸XD(掏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 爆炸XD(掏錢)

掏錢是絕對要的

楼主:
昨晚把電池拆開,
這個外殼還真的不好拆!
6個鋰電池完全沒電了,
用5V的充電器完全充不進去,
找個大充電器充看看吧!!

電池001

電池001

電池002

電池002

電池003

電池003

電池004

電池004

网友G:
過放之後電池是報廢了
要就全換
我以前問過電池價格竟然是用保固時間來算價格
三個月跟半年跟一年價格不一樣價差達一倍
我是最後沒換因為都在家中用
不用一兩年電池也會退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最後沒換因為都在家中用
不用一兩年電池也會退化

NB放家中就一直插著插頭充飽電就好!

我是都買2萬有找17.3"的NB,外接鍵盤滑鼠當桌機用, 15.6"的螢幕太小點了!
ASUS 17.3"的NB已6年了,只有拿上拿下時才偶爾用電池,很少帶出門,
因為一直插著充電,電池容量還算OK, 但螢幕的偏光膜已老化有點波紋...
在ASUS 17.3" NB大約用4年左右(功能全都正常,當備用機), 就買了台Acer 17.3",有USB3.0。

Acer 17.3"電池是內建的,要拆底殼才看得到,重量只2.8kg左右還蠻輕!
用到現在也已2年多,電池容量也正常。
因晶片/螢幕都愈做愈省電,電池容量應該比4年前的要小,但續航力比4年前的新NB更好!

所以,NB放家中就一直插著插頭充飽電就好!  才不會因某次過放電池就掛點。
且最好外接鍵盤/滑鼠,才能減少NB的鍵盤/觸控使用率。

PS. 等Acer 17.3"  NB 滿3年左右,就算沒壞也準備再買一台NB了!
現在出外靠手機就夠了!NB大多是當桌機用,2萬有找的17.3" NB愈來愈少....
怎麼沒人做19"的平價NB? 以現在的技術,19" NB應該只要3~3.2kg,電池續航力就可3~4小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把電池拆開,
這個外殼還真的不好拆!
6個鋰電池完全沒電了,

照理來說,要把18650電池解焊之後,再一個一個充...

若沒有18650鋰電池的充電器,
行動電源的電池都是併聯....可以拆行動電源,從裡面的PCB板接線來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H:
NB放家中就一直插著插頭充飽電就好!

我是都買2萬有找17.3"的NB,外接鍵盤滑鼠當桌機用, 15.6"的螢幕太小 ...

這個NB放家中,
就一直插著插頭也已經完全不能充電了!

找個大充電器單個電池充充看,
還有沒有救活的可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昨晚把電池拆開,
這個外殼還真的不好拆!
6個鋰電池完全沒電了,

這個電池好像是兩組串聯, (實際上從圖片看不清楚線路走向)
若是兩組, 最低也要用13V充電器, 用 5V沒可能充得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NB放家中,
就一直插著插頭也已經完全不能充電了!

拆解後可以單顆充電,
建議單充時充電器勿超過 4.2V.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電池好像是兩組串聯, (實際上從圖片看不清楚線路走向)
若是兩組, 最低也要用13V充電器, 用 5V沒可能 ...

這個電池好像是兩並三串聯,
可能要用高於12V來充充看能不能救活,

已買了新的電池,插上NB充放電一次,
螢幕顯示可充電,可用大約3.5~4小時,

也買了鍵盤,晚上再來換看看!!

网友:
我的是拆開用單顆充,約2次。原本以為電池壞了,單充電壓有上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這個電池好像是兩並三串聯,
可能要用高於12V來充充看能不能救活,

終於花下去了,能否請教電池一組多少錢嗎?純參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終於花下去了,能否請教電池一組多少錢嗎?純參考用。

電池一組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