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 體重計無畫面

楼主(2017-09-25):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新手又來發問了
手邊有數位式體重計一個
發現電池有電 6.3V

面板不亮有些老舊
請問除了檢查電源電壓外
該如何進行除錯

謝謝回答

网友A:
  首先, 請將標題補齊 "廠牌" & "型號".

  液晶反光片變質也有可能導致無畫面.

网友B:
液晶屏背面整排接點都明顯被吸錫過,
插腳懸空,屏幕會亮才奇怪

网友:
由您的LCD周圍跟中間顏色判斷,反光膜鐵定陣亡了

楼主:
RE: 新手請教 silvia &silviester 型號不明 體重計無畫面

引用 网友A:
首先, 請將標題補齊 "廠牌" & "型號".

silvia &silviester 型號不明
請問大大這液晶模組哪有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背面整排接點都明顯被吸錫過,
插腳懸空,屏幕會亮才奇怪

真是蠻慘烈的
有什麼堪用料件可以留下來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是蠻慘烈的
有什麼堪用料件可以留下來的呢

丟了吧

回收做環保

网友D:
1. 檢查供電及穩壓電容
2. MCU 上有無工作電壓及頻率
3. LCD 拔人清一下接點, 重插回去

先這樣試試!這類電器技術不高, 不難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檢查供電及穩壓電容
2. MCU 上有無工作電壓及頻率
3. LCD 拔人清一下接點, 重插回去

謝謝cremaker大大指點,亟需完修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丟了吧

回收做環保

我本想妙手回春的
不過變成辣手摧花
加速體重計身亡

我想拆下水銀電池供電盒
當連同電池當備料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lvia &silviester 型號不明
請問大大這液晶模組哪有賣呢

  或許是特規品不容易買到.

  可以像 8# 說的第三項, 將液晶模組拆焊下來, 換掉反光片 (鋁膠帶、錫箔紙、鋁箔包、…) 重焊上, 試試能否起死回生.

  不過, 發現最後一幅照片 IC 上方 (手指45度方向) 疑似有銅箔線路上錫開路的現象, 試著排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是特規品不容易買到.

  可以像 8# 說的第三項, 將液晶模組拆焊下來, 換掉反光片 (鋁膠帶、錫箔紙 ...

感謝大大指點
將液晶模組拆焊下來, 換掉反光片 (鋁膠帶、錫箔紙、鋁箔包、…)
這步驟對初學的我有點難度
有相關教學連結嗎
這次不一定能修好但至少下次有機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點
將液晶模組拆焊下來, 換掉反光片 (鋁膠帶、錫箔紙、鋁箔包、…)
這步驟對初學的我有點難度 ...

  拆焊用吸錫器即可.

  換反光片本論壇倒是有一些案例供參閱, Google 框鍵入 "液晶 反光片 site:bbs.pigoo.com" 搜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焊用吸錫器即可.

  換反光片本論壇倒是有一些案例供參閱, Google 框鍵入 "液晶 反光片 site:bbs.pig ...

3Q 找到一篇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45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