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OXCONN H61MXL-K

楼主(2017-09-25):
請問大家,红圈中标有GAV SXV的電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查到應該是這個型號:ISL95870HRUZ
Datasheet: isl95870.pdf (797.04 K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到應該是這個型號:ISL95870HRUZ
Datasheet:

多谢你,有㸃位图嗎?

网友B:
點位不是板子上就有了 在CPU座下面兩顆電容旁邊 圖不清楚 不能確定
電路圖H61MX 加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位不是板子上就有了 在CPU座下面兩顆電容旁邊 圖不清楚 不能確定
電路圖H61MX 加減參考

電路圖不对

楼主:
补充資料説眀

IO型號

IO型號

网友B:
NCT5573D 腳位訊號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T5573D 腳位訊號說明

多谢獅子鱼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