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20W LED 感應探照燈

楼主(2017-09-25):
以前一顆買1500的LED感應探照燈

因為壞了,所以自己來拆修看看,看來是進水了,放戶外,久了好像會進水…

拆感應開關的部份

一開始沒注意到電錶切錯檔位了…用DC檔量AC…XD

然後就樓歪,開始檢查繼電器的電有來嗎?20V…有丫~

咦…繼電器會通丫,那怎麼會量不到AC110V,之後就發現…這個電錶如果要量AC,要按SEL切換

既然拆了,就拍張照吧

之後確認LED燈珠是有38V的電壓,但LED燈珠卻不亮,外觀看不出來有問題的LED燈珠,只好待料了
但目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挖不起來~~~@@a
確認正面沒有看到螺絲,背面也沒有…感覺是白色的硬化膠黏住了…是要加熱嗎?還是有什麼特殊的液體可以嘗試?

底下這是另一顆…也是一樣壞燈珠…四顆螺絲轉一下就拿下來了…後面有塗散熱膏

网友A:
"感覺是白色的硬化膠黏住了…是要加熱嗎?還是有什麼特殊的液體可以嘗試?"

那個膠是會回化的導熱膠...
反正己經確定LED是壞的了... 拿支一字起+榔頭, 用力敲敲就可以分離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白色的硬化膠黏住了…是要加熱嗎?還是有什麼特殊的液體可以嘗試?"

那個膠是會回化的導熱膠...

我有用一字起挖了好一會兒…挖不起來~晚上有空來敲敲,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覺是白色的硬化膠黏住了…是要加熱嗎?還是有什麼特殊的液體可以嘗試?"

那個膠是會回化的導熱膠...

破壞狂,破壞的瞬間,若有破掉,就得到破壞的滿足感,若沒有就繼續敲啊敲搞破壞 ...
我要去當破壞狂了 ... 來去用柴刀砍掉沒有用途的,不知是木麻黃或者是松樹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一字起挖了好一會兒…挖不起來~晚上有空來敲敲,謝謝大大

我是用美工刀~~~

网友B:
燈珠買到了嗎?,那裡買?

网友C:
這種燈珠不難買,但是品質良莠不齊,可以的話盡量買Cree CXA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珠買到了嗎?,那裡買?

還沒買,淘一顆規格一樣的…要40NT,還標示是台灣製的…倒是在沒屋頂找,一顆要45NT,真是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燈珠不難買,但是品質良莠不齊,可以的話盡量買Cree CXA系列

是用這個代替嗎?這個好像可以共用40V 500mA的電供,只是大小不同,要稍微用別的東西來固定一下,這不是問題~

CXA1820-0000-000N00Q450F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這個代替嗎?這個好像可以共用40V 500mA的電供,只是大小不同,要稍微用別的東西來固定一下,這不是 ...

對,就是這個。Cree比較耐用,效率也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沒買,淘一顆規格一樣的…要40NT,還標示是台灣製的…倒是在沒屋頂找,一顆要45NT,真是怪了 ...

網購電子零件,最難處理的就是運(郵)費比購買的物品高,難以下手購買,最近好像有一網站推出到便利商店取貨付款免運(郵)費,不知道他是如何吸收物流費的? 可惜只有這個月才有這優惠

网友:
http://img.pcstore.com.tw/store_ ... &160600=711free

有需要購買小量零件的人要把握機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網購電子零件,最難處理的就是運(郵)費比購買的物品高,難以下手購買,最近好像有一網站推出到便利商店取 ...

只有優惠一個月
很難與 "哥吉拉蝦皮" 抗衡

優惠原因可能是下列這個
700天完美奇襲Pchome」 台灣電商殲滅戰「哥吉拉蝦皮」來勢洶洶!?關鍵時刻 20170929-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w9_GYPYc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優惠一個月
很難與 "哥吉拉蝦皮" 抗衡

蝦X現在一堆假貨了,圓通超取很多都是從大陸出貨,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但我收到過的是假貨、仿的,很傻眼,賣家還信心滿滿的跟你說一定是正版的,結果收到明明就不是…真的要小心…雖然最後是以東西完全不能用退錢了,但如果東西可以用,品質比較差…可能就很難退得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蝦X現在一堆假貨了,圓通超取很多都是從大陸出貨,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但我收到過的是假貨、仿的,很傻眼 ...

假貨問題就比較頭大了
花了一堆間上網過濾買貨源
到手了卻出乎意料之外
這成了名符其實的"賠夫人且折兵"
確實要慎重看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沒買,淘一顆規格一樣的…要40NT,還標示是台灣製的…倒是在沒屋頂找,一顆要45NT,真是怪了 ...

小弟眼拙
沒屋頂看到的Cree CXA系列
都是好幾百起跳
不知樓主燈蕊價是否少打了一個零 ?

另外修復時
會硬化的導熱膠還是樓主的選項嗎 ?
還是另外有的固定散熱妙招 ?

网友B:
這裡有賣一只59元
目前超商取貨0元免運

http://mseller.pcstore.com.tw/S149258507/C1076693774.ht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眼拙
沒屋頂看到的Cree CXA系列
都是好幾百起跳

我是用另外的膠固定的,底下一樣是用cpu的散熱膏…
我沒買那麼貴的…我買的一顆1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賣一只59元
目前超商取貨0元免運

這不是CREE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