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可調電源供應器,用環形變壓器改良手動四段輸出

楼主(2017-09-25):
之前發表過*0-28V可調電供*
http://bbs.pigoo.com/thread-64789-1-1.html
以LM317+2N3055,用一陣子了,發現缺點很大,常用到3--12V,降壓太大,溫度很高,加風扇散熱,也沒用。
最近接汽車打氣機(12V),冒煙*還燒得蠻徹底,發文討論,upchome大說沒分段,難解決,但分段用繼電器,線路很複雜,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91-1-1.html
想到用3P3段開關即可用簡單線路達成目的。
首先拆下環牛。把次級解下。
繞成4段(4-10-20-27V4段串聯,次級線圈)。
加個11V,給電壓電流表及風扇使用。
組裝加3P3段開關3個。
最上方先用一個11V3P開關分兩段,按左;表示11V以下使用,按右11V-30V使用。
下方左3P開關是上方按左11V以下使用,按左0V-2.9V(線圈沒算到完全準確,市電電壓也會誤差)
按右11V以下。
上方開關按右11V以上給下右開關使用,按左23.9V以下使用。
按右30V以下使用。
使用時降壓要選最接近的,降壓小,較不易燒壞。
另外LM317+9014作保護,希望它長命百歲。
http://gc.digitw.com/Circuit/LM317-PROTEC.pdf

网友:
也許可以模仿 TPS-4000 Power suppy的電路
前陣子在搞這台 感覺線路不是很多 結構也很強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可以模仿 TSD-4000 Power suppy的電路
前陣子在搞這台 感覺線路不是很多 結構也很強勁! ...

有線路圖嗎?

网友B:
你確定不是賣變壓器的嗎 ...

网友C:
以LM317+2N3055,用一陣子了,發現缺點很大,常用到3--12V,降壓太大,溫度很高,加風扇散熱,也沒用。

最近接汽車打氣機(12V),冒煙*還燒得蠻徹底,發文討論,upchome大說沒分段,難解決,但分段用繼電器,線路很複雜,
----------------------------------------------------------------------------------------------------------------------------------------------------------------

哈~哈~ 康師傅! 如果你是要給這個汽車打氣機(12V)用的話...那整個LM317設計完全都是錯誤的.. ..因為LM317穩壓IC是設計給非常精準的電壓使用的..因為LM317一直維持要穩定電壓所以會帶來大的熱量.....如果不太在乎電壓有一兩伏特的變動的話......建議您用這個線路類似於汽車充電器的線路...效率比較高...

6V〜50V可調電壓,最大電流可達20A。如何工作:如上圖所示,將電源,交流電源通過變壓器初級繞組R1,RP和R2連接到電容器C2充電,當C2上的電壓觸發二極管ST的雙嚮導通電壓,C2和雙向通過ST SCR BCR放電,並觸發BCR導通,使變壓器初級電流流過T,在交流電流過零點,BCR斷開,C2開始充電,重複該過程。調整電位器RP,改變C2的充電時間常數,改變三端雙向可控矽開關導通角,起到電子調壓的作用,同時變壓器T的二次電壓相應變化,改變充電電壓和充電電流。電路,L,C1 SCR脈衝以消除乾擾。變壓器T選擇功率約250W。 L長30厘米,6毫米鐵氧體磁芯? 0.8mm電磁線共計100點三點轉。使用TRIAC 8A / 600V BCR,配有2mm x 140mm x 80mm鋁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LM317+2N3055,用一陣子了,發現缺點很大,常用到3--12V,降壓太大,溫度很高,加風扇散熱,也沒用。

最 ...

我喜歡多用途的設計,太多種用具很麻煩。
要克服單項是使用,有很多方法,不用再組一台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確定不是賣變壓器的嗎 ...

不是,變壓器是今年才在痞酷,跟各位前輩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變壓器是今年才在痞酷,跟各位前輩學的。

你真的太有心了,不像我們這些懶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