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漏電斷路器拆解

楼主(2017-09-26):
家裡部份電源突然沒電, 檢查結果是這漏電斷路器壞掉, 好奇內部構造就把它分屍看看.

正面:

斷路器正面

斷路器正面

背面:

斷路器背面

斷路器背面

內部:

內部構造

內部構造

特寫:

特寫

特寫

看不出哪裡壞了, 不想修復找個外型相同的日製品換上,
收工.

延伸閱讀:
電子頑家:漏電流偵測
http://blog.xuite.net/componentbeggar/twblog/509684151

网友:
如果扳得上去沒跳脫輸出卻沒電,那單純只是接點接觸不良而已,或是接點到輸出端子這段導線的問題,這部分完全是機械開關結構,只有檢知漏電觸發跳脫才跟電子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