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sunview sf-40t609 LED電視紅燈閃爍無法開機?

楼主(2017-09-26):
各位大大,小弟第一次來訪,有錯誤的話請指教。
如主題紅燈閃爍無法開機,我只會量高壓168V沒問題,另有2個電容是38V,就不知是否正確?在低壓部分我不知道12V、5V、3.3V的正確位置,但我有量到上述3個電壓會跳動不穩定,如12V,會從4.8V左右跳7點多V再跳到9點多V,一直循環,5V和3.3V也是一直循環跳,請問有救嗎?

三合一機板

三合一機板

高壓部分

高壓部分

低壓與主機板

低壓與主機板

网友:
電壓一直跳動應該是有過載
查看那裡有過載發熱

楼主:
謝謝大大,沒有發熱的元件。
低壓12V,5V,3.3V如下圖,量起來會一直跳。

低壓部分

低壓部分

网友:
低壓與主機板大IC右邊有棵八腳IC看起來像燒嘞

网友:
這顆是燒了還是上面有髒污?

楼主:
abelup大大的眼精啾利,就是這顆有燒,但這顆是什麼呢?

网友:
這顆看起來像是EEPROM  ,很少看到這燒掉的....    要不近拍一張上來看看ㄋ?

楼主:
附上燒掉的IC,第1、2、7、8腳,量起來是3.3V跳動,第4腳導地,餘無電壓反應。

燒了的IC

燒了的IC

楼主:
這是擷取自「晶典液晶工作室」部落格中的照片。

同樣的機板

同樣的機板

网友:
也要查一下附近電路,造成燒毀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燒掉的IC,第1、2、7、8腳,量起來是3.3V跳動,第4腳導地,餘無電壓反應。 ...

F2002 SMD保險絲也應該是身先士卒先犧牲了,
量一下通斷 !

楼主:
感謝lijm大大的提示,經測量F2022及它右上方的F201也都有通喔!

楼主:
我把那個IC拆了,結果量的電壓還是一直跳,我看是沒救了~

网友:
可以改成公板跟通用型升壓板~再加一顆變壓器~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5708-1-1.html

网友A:
這個基板是三合一機板....如果有能力的話直接上淘寶換一片最快,還蠻便宜的

网友:
有短路喔,所以電源起動保護,一直循環
用bb檔找短路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基板是三合一機板....如果有能力的話直接上淘寶換一片最快,還蠻便宜的 ...

請教大陸淘一片,大陸電壓是220v,還是110v也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陸淘一片,大陸電壓是220v,還是110v也可用?

少部分公板有支援台灣電壓ac110  ,買的時候稍為問一下
p大有篇文章可以給你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043-1-1.html

楼主:
現在我把高壓電路中對外的4支二極體拔除(紅圈),再測量高壓電容,結果電壓值也是會跳(161~164),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高壓部分

高壓部分

网友:
我懷疑那顆黃色變壓器有問題,之前查修同一間的42吋也是電壓跳動飄動,換了附近該換的都試了,如果好了熱機一段時間又開始跳動,您可以先試換鐵蓋下的MOS可能會好,那顆變壓器應該會很燙,因為我修的是營業場所的機子不少台,原本出廠背光都調的100%我把剩下未壞的機子背光調剩60%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原本是V59我覺得改掉換公板,再加一顆POWER和升壓板~~

网友:
我懷疑是一次側的那顆六腳ic有問題

网友:
開外掛電源,馬上就知道重點所在。

如果分不清楚電源的話……聽 15# 兄弟的話準沒錯。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了,不知燒毀的那一個8腳IC也是無用,所以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