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焊機的腳踏控制開關問題.....

楼主(2017-09-26):
照片中三孔航空插頭是怎麼定義的???

為什麼用三孔????

网友:
電焊機廠牌 ?
型號 ?

可能要電焊機電路圖參考
有的是控制焊接輔助週邊元件用
例如 : 吹氣 / 或冷卻 / 或送料 / 或下壓機構 / 或.....等輔助控制

以腳踏開關反查資料
內部是1A1B開關區別
所以3接線中
1條共點
1條常開開關出線
1條常閉開關出線
參考附圖

楼主:
手冊寫得很簡陋.....

[使用腳踏開關時,將腳踏開關的二芯航空插頭和三芯航空插頭分別插上焊機本機的二芯航空插頭和三芯航空插頭.]

就這樣,沒了....

网友:
建議打開機殼看一下,是哪兩條線有用
大部份只有用到2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冊寫得很簡陋.....

[使用腳踏開關時,將腳踏開關的二芯航空插頭和三芯航空插頭分別插上焊機本機的二芯航 ...

看圖片這台的氬焊控制線是直接從機器內部拉出來到前端的手按開關上,但是有些場合不需要用到前端手按開關時

他多做1個3pin插座讓你可連接其他控制如 腳踏開關 讓你可使用,也可以使用那個插座連接到自動控制的控制箱

當信號的輸入點 3pin就看他是使用 1-2或1-3或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