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太克TDS 220 更換偏光膜記錄

楼主(2017-09-26):
一時想不開,標了一台太克TDS 220 示波器來用,
但是偏光膜是已經變質的,不然價格太高下不了手。

所以就有這篇更換偏光膜的記錄文,不多說看圖~

更換前的樣子,偏光膜變質嚴重,根本看不出東西

收到準備更換的偏光膜

拆機從把手開始,拆把手要平平拆開,不然會斷卡勾

拆開的樣子,近距離看變質的偏光膜

拆排線 拆板子

拆出來了

前面框的下面還有一顆螺絲

再看一次變質的偏光膜

拆白色背光框 CCFL 在這裡

拆下的LCD 上面有三顆電容  透光看看變質的偏光膜

撕開偏光膜臭酸味立馬出來  進入除膠地獄

除到死的過程

先試放偏光膜看看    結果賣家寄錯規格  出現黑色調...

經過聯絡 賣家立馬補寄過來

終於換好 裝回試機  但是缺旋鈕還一缺就7顆,要想辦法補回去 但是拍賣上的超級貴 下不了手....

補充內容 (2017-9-27 04:39 PM):
依據賣家回覆是說   0度和90度

网友:
我也有一台,原本無畫面,送原廠維修,維修費破萬,退修,
拆開看是燈管不亮了,燈管動一動竟然亮了,再換個偏光摸,還可以再撐好幾年。

网友A:
除膠不能用酒精去除嗎?

网友B:
對岸有賣整組的LCD,一兩千元就有。懶得換膜的可以考慮

网友:
一般我是請LCD面板生產工廠朋友支援更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膠不能用酒精去除嗎?

溶劑都上了,背膠還是不好清(很頑固的殘膠),用刀子刮還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溶劑都上了,背膠還是不好清(很頑固的殘膠),用刀子刮還比較快

底層如果是玻璃,要不要用丙酮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層如果是玻璃,要不要用丙酮試試?

底層是玻璃沒錯,那個背膠已經變質硬化了,就像磁磚上的水泥,用布去擦效果有限,用刀片刮就很好刮~

楼主:
各位痞友有旋鈕代用或便宜的替代品訊息的嗎?   謝謝~

网友C:
請教  偏光膜角度是為多少?
這個資訊 對後人會很有幫助
若是可以補文在第一篇末端 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偏光膜角度是為多少?
這個資訊 對後人會很有幫助
若是可以補文在第一篇末端 就更完美了

依據賣家回覆是說   0度和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岸有賣整組的LCD,一兩千元就有。懶得換膜的可以考慮

請問是台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痞友有旋鈕代用或便宜的替代品訊息的嗎?   謝謝~

3D列印吧!!

网友:
是的,淘寶查一下就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底層是玻璃沒錯,那個背膠已經變質硬化了,就像磁磚上的水泥,用布去擦效果有限,用刀片刮就很好刮~ ...

我用酒精擦了一小區塊,膠變得黏黏的,越來越難擦,
後來等他乾後,用刀片刮,真的一下子就處理一區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酒精擦了一小區塊,膠變得黏黏的,越來越難擦,
後來等他乾後,用刀片刮,真的一下子就處理一區塊了 ...

小弟經驗,酒精擦過膠會變黏,所以會準備餐巾紙或廚房紙巾,一開始邊擦邊添加酒精,等膠變軟再用紙巾把膠推到旁邊擦掉,再換新紙巾沾酒精重複擦,直到膠全清除為止

所以酒精會用很兇,基本上就是讓膠吸收酒精後膨脹變軟才容易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經驗,酒精擦過膠會變黏,所以會準備餐巾紙或廚房紙巾,一開始邊擦邊添加酒精,等膠變軟再用紙巾把膠 ...

果然是同好、和你握握手
我也是這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經驗,酒精擦過膠會變黏,所以會準備餐巾紙或廚房紙巾,一開始邊擦邊添加酒精,等膠變軟再用紙巾把膠 ...

我有個想法 餐巾紙攤開鋪上再倒點酒精
用意是類似浸泡,等膠泡久一些  稀釋膨脹變軟效果大概會更好

沒有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痞友有旋鈕代用或便宜的替代品訊息的嗎?   謝謝~

淘寶有...我買過全套的

网友E:
請問這台是數位還是類比的

網拍有看到1台,也是偏光膜變質,要價3000,不知道用不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台是數位還是類比的

網拍有看到1台,也是偏光膜變質,要價3000,不知道用不用的到 ...

數位即時的

网友:
多謝解惑,數位的小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