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 冰箱 NR-F461AH 時好時壞維修

楼主(2017-09-26):
所謂有緣千里來相逢。小弟沒會打廣告,臉上更沒寫上「我會修冰箱」還是「我很便宜」,可是案主在千百人當中不找,結果碰到我,這不就是一種緣份嗎?

苦主說,冰箱冷一天壞一天,如此循環。

到了現場,剛好冰箱正處於不得動彈的狀態,小聲喊了句「千萬別拔電!」現場量了幾個點的信號,懷疑基板不良,就把它帶回來了。

一上電,看似正常。繼電器一動起來,電壓就開始漂了。重點檢查了幾個電容器,非常健康。所以眼光就移到 IC 身上了。

一看。SanKen 怎麼又是這傢伙!不想修了,直接換掉再說。電源分兩組出來,14V 給 MCU,15V 給變頻板。我怎麼可能有這種奇怪的電源模組?所以還是得把板子上的電源給修好。換 IC,我也不會剛好有這編號。那就只好換上電源公板。

找了一下,手上 CA-888 長得與它很像,就是選它了。

來看一下它的資料。

-----------------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一般是电源开关管的中间脚
2 脚 黑线或粉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直接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

主要差別在回授的接法不太一樣,還有多了一支 Vstr 的腳。

PC1 光偶合器,3 腳把 R258 拔掉就好。4 腳要切板,然後找個適當的位置接上。

由於有 Vstr 的關係,原本就有的啟動電阻就不再需要,R250/251/260 擇一拔除。

把應接的接一接,再找個散熱片裝上,固定在基板上。簡單處理一下,如此就 ok。

再來上電測試。嗯,電壓不會再漂來漂去了。送回到客戶家,測個幾天,沒問題,基本完修。

第一次使用到通用型電源修復板,所以發這一篇。今天先就到這邊了。謝謝指教。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多謝

网友:
真正的絕世高手啊!

网友A:
SanKen 這顆ic是買不到嗎
不然這樣改是為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Ken 這顆ic是買不到嗎
不然這樣改是為什麼

買得到呀!只是要等上好幾天而已。

网友:
高手高高手~小弟太佩服了

网友B:
這個ic可能是sTRW67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ic可能是sTRW67xx

STR-W6753 完整的編號

楼主:
當初看到這東西可以簡單讓 Flyback 架構的 PSU 復活(不一定能滿血),
不需要再去考慮週邊小零件的差異性,所以買了一些回來備用

如果拿單顆非原編號 IC 代用的話,還要去搞東邊喬西邊的,那太累人!直接幾條線比較快。

拆廢的變壓器也可以直接用它來驅動,如果有必要的話啦。

网友C:
高手高來高去的........我有看沒有太懂.....

直接加分去.....

网友D:
有電源公板方便不少。外掛個12v改成15v後直接供給 15v與14v應該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高來高去的........我有看沒有太懂.....

直接加分去.....

電視區很多都是直接三個字「換公板」然後下一張照片就是換好的東西。
兩者沒差多少,實際就是這樣的感覺啦!

第一次玩LCD公板搞了快兩小時,MA的 這那裡會簡單了?不過一回生兩回熟,基本都是這樣。

有需要的話可以另闢主題來討論細節的問題。這裡不缺電源專長的高手!有看到好幾位,他們會跳進來玩的話可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電源公板方便不少。外掛個12v改成15v後直接供給 15v與14v應該可行

15V 熱地,而 14V 那邊則是隔離電壓,低成本下沒法子這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