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H87M-D3H 掉電重啟

楼主(2017-09-27):
開機後會連續掉電重啟
發現PU1 ITE IT8892E會發熱,懷疑是此顆IC過熱造成

發熱點

發熱點

因之前有看到其他文章 獅子魚 大 回覆有提到可能是程序控制出問題
請教各位先進,還有什麼其他地方有可能?
請問還需確認那些地方

网友A:
RT8892E 是PCI 轉換的芯片
發燙的話先檢查IO VIN檢測腳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
如電壓正常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892E 是PCI 轉換的芯片
發燙的話先檢查IO VIN檢測腳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

量測3.3V對地應該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3.3V對地應該是短路了

版本號多少

楼主:
VER 1.1
我是直接量測PIN1跟PIN3 ,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 1.1
我是直接量測PIN1跟PIN3 ,

你的開關腳位 電壓是多少
H87M待機條件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無點位圖

网友B:
電源供應器有拔掉連接線.單獨量主機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892E 是PCI 轉換的芯片
發燙的話先檢查IO VIN檢測腳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

IT8728F
PIN   1(VIN0): 1.06V
PIN128(VIN1): 2V
PIN127(VIN2): 2V
PIN126(VIN3): 2V
PIN125(VIN4): 0.738V
PIN124(VIN5): 1.751V-->VCORE 應該是1.1V是不是過高了?
PIN123(VIN6): 1.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應器有拔掉連接線.單獨量主機板嗎?

有拔掉~但開機時還是有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IT8728F
PIN   1(VIN0): 1.06V
PIN128(VIN1): 2V

VIN檢測腳正常應該是2V 有可能是旁邊電阻變質 先查125腳VLDT 正常應該是1.2V  VCORE 1.1左右所以查一下R18
可量一下116腳電壓嗎

補充內容 (2017-10-1 03:33 AM):
你所測量的電壓可能都是正常的 請版上知道的大大確認一下

補充內容 (2017-10-1 03:37 AM):
VCORE是第一腳1.1

補充內容 (2017-10-1 11:58 AM):
IO電壓如果正常就查找主板各大PG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檢測腳正常應該是2V 有可能是旁邊電阻變質 先查125腳VLDT 正常應該是1.2V  VCORE 1.1左右所以查一下R1 ...

感謝獅子魚幫忙,我可能會先使用備用BIOS還原回試看看

VLDT(125腳)VIN4是接到CPU_VAXG==>他的範圍是寫(0~0.9V)所以我才覺的是正常

网友:
開機後會連續掉電重啟
發現PU1 ITE IT8892E會發熱,懷疑是此顆IC過熱造成。
它热它就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