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擴大機關機後還有音樂

楼主(2017-09-27):
廠牌:sansui
型號:ba60後級
問題:擴大機關機後還有音樂,約30秒後開始慢慢變小聲至無。
原以為是電容放電異常,濾波電容及大電容均更換仍然是一樣問題。(圖片借用網路,3個大電容均更換)。
請問何解?謝謝。

网友A:
可以增加洩放電阻
或是先關前級  在關後級

网友B:
可以從喇叭保護線路查起喔!!

因為一關機,啦叭保護的繼電器沒跳開!!

网友C:
此機似乎是 OTL 古典機,找一找圖中右下角那顆套著塑膠管並接在電源開關上的 0.0022μF "防火花電容",將一支腳焊開再開關機試試,不保證有效的啦!

网友:
OTL線路,就是這樣,屬正常態,只要B+還有殘餘電壓,就會有聲音,可再輸出端加裝繼電器,一關機就會立即斷開聲音。

网友:
我的真空管前級,也是關掉後會持續一陣子,不用理會,應該無傷吧!

网友:
30秒還算正常,前級會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洩放電阻
或是先關前級  在關後級

先關前級  在關後級 < 這樣會不會傷到後級或喇叭...

我是這樣做...
開機時 > 先開前級電源開關 , 再開後級電源開關
關機時 > 先關後級電源開關 , 再關前級電源開關

网友:
好好保存...1968年的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從喇叭保護線路查起喔!!

因為一關機,啦叭保護的繼電器沒跳開!!

這台好像沒有繼電器。是有circuit breaker,不知道算不算保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機似乎是 OTL 古典機,找一找圖中右下角那顆套著塑膠管並接在電源開關上的 0.0022μF "防火花電容",將一 ...

老師您好,請問移除防火花電容會不會有影響?

网友:
OTL後級功放不須喇叭保護電路,因此是正常的.

防火花電容和這個現象無關,五樓的答案正確.

网友:
哇~~漂亮的經典後級,在那個年代,電源電路DC部分與喇叭輸出部分並沒有加入繼電器控制,而且真空管機在當時還是主流,所以玩家很習慣無待機開關的後級開機慢慢有聲音,關機慢慢沒聲音.(晶體後級開機較快有聲音).
看過ba60後級的原廠線路圖後,您的機器這個現象應該是正常的.
附上資料大家參考,有興趣diy的大大們可以製作看看,如果找的到原編號晶體製成的話,應有當時年代晶體機的味道.

1.24 MB, 下載次數: 51

网友C:
問題點是 Power OFF 之後還能持續放音"數十秒"?兩聲道的 2200μF 輸出交連電容之後還有560Ω洩放電阻與喇叭(假設標稱阻抗是8Ω)並未切離,而且一顆 2200μF電源濾波電容兩聲道共用,放電的速度理當“數秒”(我猜的啦!),但是有"數十秒"我就會懷疑 Power OFF 之後依然有一定比例的能量持讀灌注,所以猜測火花電容可能異常漏電了,只是猜測,未必是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點是 Power OFF 之後還能持續放音"數十秒"?兩聲道的 2200μF 輸出交連電容之後還有560Ω洩放電阻與喇 ...

謝謝老師回覆,移除防火花電容後還是一樣問題。

网友(2017-11-08):
將電表架於大濾波電容(其一)之上,看看關機後電壓的變化,然後分享資訊給線上大大如何?

网友:
又不是聽到收音機....
若只是正常訊源的音樂,我覺得沒啥關係,

訊源持續輸出才會有音樂....
只要把訊源輸出先關掉,或把擴大機訊源輸入切掉就好了!

网友:
您好:有啦叭保護器就無此問題!因為電容像電池一樣等電源都耗盡即沒聲音!
故電容怎麼換還是一樣!

楼主:
非常謝謝genda、FlyNews、rrb560925網兄的回覆。